新的EP200 V2 KIT版本入手

楼主(2009-05-30):
適合小型電直的夏天接近了.....所以我跟小沈又敗家了!!!
這次我還是選擇買EP200 V2,沒別的原因.....就是因為耐摔~~~

不過泰世這次推的是KIT版,不像之前買的那一架是組裝完成的.....
而且馬達也從原本的4800KV改成5600KV.....電變則維持18A不變!!!
伺服器則選用便宜的輝盛舵機!!,
尾伺服省不得....首選當然是SJ 101US囉~~
陀螺儀則是跟小沈先借了一顆401來用~~~:loveliness:

開箱照~~~

開箱照~~~

金屬件由原本的鈦色改成黑色~~質感加分!!!

金屬件由原本的鈦色改成黑色~~質感加分!!!

新的5600KV馬達....

新的5600KV馬達....

組裝完成的主旋翼總成

組裝完成的主旋翼總成

機身部份....玻纖側板改成FRP複合材側版

機身部份....玻纖側板改成FRP複合材側版

大部完成照

大部完成照

組裝完成左側照

組裝完成左側照

組裝完成右側照

組裝完成右側照

楼主:
附上一段5/29幫小沈拍攝的飛行影片......
電裝諸元如下:
原廠5600KV馬達
原廠18A電調
原廠7.4V 800MAH電池
原廠GU-210陀螺儀
栗研0253舵機
SJ 101US尾伺服器......

遙控器為12FGH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gSrFrn0hMc&feature=channel_page

网友:
................漂亮  多少钱啊?

网友:
kit版侧板直接全碳纤了?

全黑旋翼头,靓

网友:
贵东西一两千块钱呢。。。。

网友:
哗,好口水~~~~kit啊~~~

网友:
小毒物啊

网友A:
到底多少米啊???

网友B:
这碳纤桨应该没SP桨耐炸吧。。。

网友:
升力應該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碳纤桨应该没SP桨耐炸吧。。。

碳纖沒SP耐炸是一定的....但是飛行效果方面依舊是碳纖的比較好~~!!!
不過平常時我還是以SP槳為主,雖有點重拖,但效果真的還算不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底多少米啊???

台灣這邊模型店的售價大約是5500元....大約是1100RMB~~!!!
目前聽模型店老闆說是只有台灣先開賣,下個月國外才會開始販售~~~

由於原廠的馬達是5600KV配15T.....動力方面真的太暴!!!
所以我把原本的16T尾軸換成18T的,降低尾旋翼轉速以達到排除高頻震動源~~~(特別請模型店幫我定了18T尾軸)
另外油門數據最高點僅拉到85%.....這樣的動力就真的很暴很好飛了~~~ (飛行表現跟前一代的V2截然不同)
改天再把新的42mm尾旋翼片換成前一代EP200 V2的38mm尾旋翼片.....看看還可不可以把油門數據再提高一些~~

楼主:
最近添購了PG800來當200 V2的新裝備~~~期待它的表現!!!

黑色的是原廠內附的16T,另依之則是另外添購的18T尾軸~

黑色的是原廠內附的16T,另依之則是另外添購的18T尾軸~

新EP200 V2內附的就是42mm尾旋翼片,提供了更好的鎖尾效果~~!!!

新EP200 V2內附的就是42mm尾旋翼片,提供了更好的鎖尾效果~~!!!

昨天剛買的PG800....作為EP200的新戰力~~!!!

昨天剛買的PG800....作為EP200的新戰力~~!!!

网友:
狠口水啊~~~~我就是飞上一代的V2~~~~

网友:
上个视频瞧瞧。

网友:
黑的 很像YT250的说 还是喜欢银色的,呵呵。

网友(2010-01-03):
引用 楼主:

台灣這邊模型店的售價大約是5500元....大約是1100RMB~~!!!
目前聽模型店老闆說是只有台灣先開賣,下個月國外才會開始販售~~~

由於原廠的馬達是5600KV配15T.....動力方面真的太暴!!!
所以我把原本的16T尾 ...

同感!我也定18T尾轴回来试试~~看看是否有改善
12月31号花了一个半小时装起圣诞版,充满期待的试机,结果令我非常失望,震动还是非常大。第二天一步步排查,确ren是5600KV电机的问题,即便是只剩下主轴和尾轴,90%到全油门还有有麻手的感觉,无解了。现在飞机在NORMAL模式下还算正常,但是感觉不爽!

我有很多台200,但是两台KIT都是震动的问题导致尾巴不定。我分析了一下,是5600KV的电机相对于200这种小鸡来说过于暴力过于沉重,机体无法吸收掉震动,导致谐振点非常宽泛。不像原来的4800KV电机,总能找到一个转速范围,通常是70%油门之后,就能把谐振点避开。所以,我认为EP200更换5600KV电机是不明智的,还是原配4800KV电机最好!

网友:
亚拓和泰世反过来了
  一个先出黑色头再出银色头
  一个先出银色头再出黑色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