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悬停时,加油右转一个角度?

楼主(2009-05-30):
450悬停时,加油右转大约15-20度,怎样解决?

网友A:
是右转后还会甩回来吗?我原先用RCE600的时候快加油门时有这情况,会有甩尾的迹象,但基本都能给甩回来,如果是60%油门突然给到90%以上以后立马收油,那就会偏离原先的中立点,造成这现象的原因一个是陀螺仪本身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皮带有点送,快给油门时动力无法快速跟随机身反扭力锁住机尾,个人意见

网友B:
楼上回答正确,排除陀螺仪的问题,基本上就是皮带松了!

网友(2009-08-11):
过路学习下。顺便问问,松紧的度的问题。我用一个细棍可以不用力就把皮带顶在一起(尾管口,机身那里)。用手拨尾桨,大桨固定住能把机身顶动。就算合适了么?

网友C:
我也这样。没用双感陀螺的结果
没锁尾当然加油跑右边尾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