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POWER A6 使用全程记录

楼主(2009-05-30):
直入正题吧,充电器不带电源,标明输入电压是DC11——18V,咨询了好多老鸟,我的IBM笔记本电源是16V电压,正好可以用,插头也正好匹配,省一事了,不用再找电源了。先发两张外观图

侧面

一、连线篇:

电源适配器:

插入电源输入插孔:

电池,正负极按颜色要对应,按电池节数,将四针插头插入对应四针插口:

接T插连好

其他还要电脑USB,等,可通过电脑用软件监测充电过程,还温度检测等,都不大用,先省去了。
二、设置篇
待续
今天继续了
选择类型(program select),锂电电池(Lipo BATT),然后按下START键进入下一选择人菜单

调置键,

电流限制(CURRENT limit)
共三种充电模式:
正常充锂电电池模式:

充电器上第二行左侧的数值为充电电流的设置,第二行右侧为电池组电压的设置.
按Start/Enter一次首先进入电流设置,用左右设置键可进行数值调整。一般设置为1.0A
再按一次Start/Enter进入电池组和电压设置。
设定好电流和电压后,按Start/Enter键达3秒,程序将被启动。

(充电电流:0.1~5.0A,电压:1~6节)这显示了你设置的电池个数和处理器发现的电池个数,′R:‵表示充电器中的电池数量,′S:‵表示在上一级菜单中所选的电池数量.如果所显示的两个数值相同,按Start/Enter键,开始充电.如果(两个数值)不同,按Batt type/Stop键返回上一级菜单,然后再仔细检查电池组的电池数量以再充电.屏幕显示了充电时的当前状态.按Batt type/Stop键,停止充电.
平衡充电模式:

快速充电模式:

设置方法同上,最好选择平平衡充电模式:

充电状态,参数分别显示锂电节数(3S),充电电流(1.0A),当前电压(12.05V),充电模式(chg平衡模式),充电用时(6分零8秒):

充电过程中按选择键还可以查看充电器的其他设置状态
最大充电时间,对充电时间进行限制也可以防止任何可能的错误.

每节电池当前电压

最大容量限制,充电容量以充电电流×充电时间来计算.在设定了最高充电值的情况下,当充电容量超过了最高限额时,程序将强制结束充电.

最高温度设置,充电时,电池由于内部发生化学反应,温度也将相应增高.如果对充电器设定温度限制,在温度到达最高限额时,程序将强制结束充电.

当前输入电源的电压

充电结束指示,显示当前电压。

网友:
看不到图

网友:
看得到啊!

网友:
类似的充电器使用方法都一样,你这个貌似没有风扇?

2a充电时一定很烫.

网友:
这个充电器怎么样?好的话也想入一个。

网友:
关键还是要看平衡精度

楼主:
有风扇的,在里面,出风口在侧面

楼主:
有些东西对老手来说是小菜一碟,可对新手来说却是老虎吃天

有些东西对老手来说是小菜一碟,可对新手来说却是老虎吃天,不敢冒然下手,尤其是没人带的新手,我拿到充电器就郁闷了好几天,不会用,论坛,群,问了好多,最后还是给卖家打了近二十分钟长途电话才搞定的。网上找的中文说明也没有图,随机配的说明有图却是英文的。但愿此贴对新手有用了。

网友:
果然新手,发帖都2遍

楼主:
用第一次,感觉还不错了, 朋友推荐的,他们一直在用。

楼主:
新增了设置,自己顶一下

网友:
如果自己有電子方面的知識基礎, 很容易明白, 沒什麼高深學問, 但是如果是新手, 這帖還是不錯

网友:
但對新手來說, 這帖還不錯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些东西对老手来说是小菜一碟,可对新手来说却是老虎吃天,不敢冒然下手,尤其是没人带的新手,我拿到充电器就郁闷了好几天,不会用,论坛,群,问了好多,最后还是给卖家打了近二十分钟长途电话才搞定的。网上找的 ...

身邊沒有朋友懂一點電子知識嗎? 如果有應該很容易解決.

网友(2009-08-22):
我的 POWER A6 怎么放电电流最高才是0.4A 这是怎么回事??? 调到1A 自己又回来。。我放的是 镍氢电池。。。帮帮忙啊

网友:
这类充电器山寨的太多,不知道这款平衡精度怎么样

网友:
我买了一个,不到200,目前使用状况良好,就是不知道怎么同时充多节3Sli po.虽然我有一个多冲插槽,但是不会连线,郁闷

网友(2009-10-02):
充Nicd的电池怎么设置?请说明一下。

网友A:
我也是这样的充电器,学习了!
谢谢楼主!

网友B:
我想问一下楼主,设置了循环充放3次,是不是每一次充完就自动转到放电过程,等放电结束后又自动开始充电。CHG >DCHG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