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船只向右转 大家帮帮忙

楼主(2009-05-30):
改的小船 右转非常灵!!左转一点反应都没有!!
大家帮看看 是哪不对!!实在不行我就把舵放桨后面了!!
谢谢先!

网友:
轴如水角上翘得很厉害哦,压尾很厉害吧

舵的摆动是否够灵活?
舵机是否够力?
摆臂幅度是否够大?

网友:
舵片刚好在舵的失效区,这个位置不管你转哪边,阻力都在船的右边,船只能转右,试试把舵片的位置往前移1~2CM,应该就避开。。。
另外轴的上仰角度也太大了,要调到跟船底平行就好!对转向也有帮助的

网友:
在保证力度的情况下加大舵面一样可以转向的喔.关键看尾部整体受力能否达到转向力度.

楼主:
感谢
但之前舵的位置就放到前面了!!在第一张图 透明朔料的右边装的舵  也是不好使 才装到了和浆差不多的位置 结果还是不好使  我看不少船的舵也在这里啊!!!乍整 啊!!!

网友:
舵在右边,船左转时就抓不到水了,把舵放桨后面,正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