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首飞,以失败结束,请老鸟多多指导了

楼主(2009-05-30):
今天好不容易有时间了,飞机装起来好长时间了,一直没飞,一是先几天一直忙着出差,连
模拟器
都没怎么练,二是心理上还是不敢飞。今天准备飞一次了,练手艺,总得交点学费了。先发一张图了
出差回来看到刚装的新机前端已经有点破了,估计是同事去飞了吧,还好其他地方没受损失,结果一问,差点出了大事,我们的操场本来小,300米的,上周六人又多,结果飞了一圈,降落时碰到了一个学生,还是我们兴趣小组的,好在只是蹭破了点皮,还去包扎了一下,有点太大意了。
先晒晒我们新做的KT板机了:
整机重量,加设备386克,是不是重了些?
电池
就占了102克
电池的位置,同事还是测了一下重心,基本平衡,感觉电池位置是不是靠前了?
局部,后期做工感觉还不错,裁时不是很整齐,听说有徒弟的功劳,作风太不严谨了。
再来一张。中间用两层板,是不是太厚了,加重了重量?
我买碳管了,同事没找到,用竹签代替了:
学校的操场看来是小了,今天决定开车找一个大一点的飞场,马铃薯车大约二十分钟,张于到了,先上几张图了,场地很开阔,就是不大平整,对于需要用起落架起飞和降落的飞机看来不是太好了。
东侧:
西侧:
我们的两个机,看起来太孤独
决定先飞板机,炸了损失小些了,呵呵,结果还没出手,皮筋断了,换了一根上去,感觉飞面好沉,像是飞不起来,加上又没经验,还没等产生足够的升力,同事就给扔出去了,结果可想而知了,一头扎了下去,浆直接断了,皮筋也飞了,再飞赛马斯纳,结果还没起飞,刚转起来皮筋又断了,这才发现,刚才出来时竟然没带多余的皮筋和浆。
晕了,开车回去找吧……
等待中,
、
终于来了
带来的东西
然而接下的飞行更郁闷了,先飞板机,还是感觉动力好象不足,一头栽下去,又损失一根浆,算了,改飞赛斯纳吧,结果,浆保护器的螺丝竟然没拧紧,飞机倒是飞起来了,大约有三四米高时浆连同保护器直接飞出去了,飞机一头栽下,晕,前起落架断了。
用502粘了半天,不行,用胶带加木条加固,还是不行,方向没法控制了,时间已经过去两个多小时,什么东西也没带,已经是又累又饿了,没有备用的起落架,只能打道回去府了……看来得好好总结和反思了。
看来没人带真的好难哦。
回家狂吃一顿……

网友A:
理解。
更对“回家狂吃一顿”表示同感
加油!
模拟器是入门的一种方法,但我更相信飞——炸——狂吃——继续飞!

网友B:
飞电直吧~~~~

网友C:
这么大的场地还嫌小?我的天,够好的场地了

网友D:
我也是一名新手,说来也巧,我的两架飞机和楼主的一模一样,昨天飞了一下KT机也炸了,塞斯纳不敢飞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01233&extra=page%3D1

楼主:
场地不大平整

网友E:
我也新手,但我觉得塞斯纳很好飞啊,今天试飞一下就上去了。而且非常灵敏的。降落也很不错

网友F:
新手建议自制微风 好做 成本低廉 炸了不心疼 炸成麻花3-4架 以后你飞行技术会进步很快 包括制作

网友G:
我的第一个飞机也是206,现在也还是这个...不过是自己改的航拍版 ...,以前的版本塑料起落架不行,新版的钢丝起落架还是不错的..
楼主的新场地非常不错.我如果有这么好的场地也不至于频频起落架损毁了....郁闷...
最后...楼主别用桨保护器了,上桨夹吧...直接卡在电机螺纹上,一般是不会飞出的..

网友H:
都没说炸机情况,不知道怎么帮你。
另外,泡沫不能用502,建议买泡沫胶,最好是纳米眼镜胶

网友I:
量板塞斯那,有空多练模拟器,主要的还是去飞,炸机是玩航模人必须克服的心理障碍

网友D:
还是先练模拟器吧

网友J:
新手首飞炸鸡,太正常了。

网友K:
建议上沧狼1.3米塞斯纳,翼展大,重量适中(全配1100克左右),飞起来比较稳,手丢,三分之二以上油门出手,先飞高再说,然后就看造华了

网友L:
加油!胆子再大一点!
尽管自己玩车、船已经好几年了,可飞机还是才玩没多少天,来简单说说自己这些天玩飞机的感受。飞机赛斯纳747,用的是370电机带变速器(可能已经在慢慢退出了,现在都用无刷了,省电,效率高),1047桨,30A电调,伏特巴4通控,7.2V1000hm镍氢电池,飞行重量550克,手投起飞,已经飞行7个起落(完全是第一次飞行,而且是独自,但飞过近2小时的模拟器),只有第一次降落时因碰到了石头坏了桨,其余几次尽管降落很不漂亮,但没有造成飞机的严重损坏,也就撞弯起落架、撞破机头罩、撞歪机翼(橡筋安装拨正即可)等,起落不好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我的飞行场地不好,是塘渣地。再来说说几点感受:1、这类轻行的飞机个人觉得手投最好,只要飞机照图安装,重心没有大的问题,一般手投就能成功起飞,全油,对风,10度上扬,用点力。2、飞行千万别在风大的时候进行,飞机太轻了,新手是很难控制的,最好不要超过3级。3、我对该飞机作了点小的保护,就是在主翼前缘贴了宽胶带,耐碰撞,机腹加了根细竹条(没碳棒)用来保护机身。4、经过几次飞行后觉得方向舵没怎么用,不做3D觉得可以省掉,所以把方向舵机及拉杆拆了,用宽胶带将方向舵摆正粘死,减轻重量约20克。5、还是觉得头几次飞行胆子要大些,一开始自己也担心手投出去怕弄不好就掉下来,就试着滑跑起飞,可发现滑跑比较难控制方向,就硬着头皮狠狠的手投出去,结果成功上天(以后每次都成功)。6、降落个人觉得确实是比较难的,漂亮的着落自己现在根本还做不到,就自己的几个降落来看,首先觉得最好在草地降落,这样损失就会小很多,特别对新手来说,当然,草地就没有惯性滑跑了,所以我降落时在接近地面时就狠拉机头,让机尾先着地,以保护机头,同时必须关掉电机,保护桨叶。
个人看法,不对请指正。

网友M:
呵呵 不错了,下次记得起飞前作好安检

网友N:
 你应该先玩熟悉了后推型的机机,还有大上翻角的。

楼主:
感谢各位指导。

网友O:
不要用502 用泡抹胶就可以了,502有腐蚀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