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 450 PRO 加JR DSX9失控。

楼主(2009-05-30):
亚拓 450 PRO 加JR DSX9失控,一共五块电池,基本都是飞四分钟左右就失控。不敢高飞。
不知原因何故?

网友:
电调的低电压保护功能启动啦,量量飞4分钟后的电压看看?

网友:
会不会是电调电压保护了,我自从用了A123后,电调直接调成MH电的模式,反正我一般只飞5MIN,

楼主:
谢谢老羊前辈。
是否应该选择中截至电压保护?

网友:
LZ

你所说的失控是舵机失控还是没有动力?如果是舵机失控的话请检查BEC供电足够否?>

楼主:
正飞时,推油门没反映。直机从空中掉下。应该是没有动力吧?
掉地上后,稍后再推就可以。一会又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飞时,推油门没反映。直机从空中掉下。应该是没有动力吧?
掉地上后,稍后再推就可以。一会又不行。

那不叫失控,那叫失动力。LS几位都给你方案了,在电调的设置及电池的电压上找原因。

网友:
仔细看了下图 你主接收机上的天线哪里去了?

楼主:
我再调一下电变的设定。设成中截至电压保护。
另:主接收机的天线在的。就那两根灰色的细线。
其实我已换了个接收机,故障仍然存在。
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
看样子不是失控,是低电压保护,设到低截止电压。保护了说明电池没电了,电池也不能再操了!小心怀孕

网友:
电调电压保护,间歇性失去动力,我也碰到过。

网友:
电调温度过高也是这样,电压保护调低。

网友:
还有这事,等待解决问题的原因

网友:
 不要轻易说失控。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别吓人撒  一模一样的配置  我还没飞呢  别打击积极性啊

网友:
p这问题还真得问高人了

网友:
这个标题看起来怪吓人的

网友:
吓死我了,失控~

网友:
失控的结果是只能去捡渣渣了

网友A:
接受机放置有问题,都在一边,而且接收机和卫星要错开成90度!
楼主自己的原因!!检查好再飞吧

网友B:
电调保护了,重设电调,注意电机进角和电压保护的设定

网友C:
看来还是很多人关心这个阿

网友D:
还以为真的出问题了,
不过LZ的天线好像都没拉直吧?2.4G的所有的天线都应该顺着出线方向拉直并主副天线呈90°摆放的

网友E:
不要轻易说失控!我最近也买了DSX7,昨天飞500时突然失去动力(NOR模式好好的,切入IDEL后不久出现这现象),眼睁睁的看着机子垂直的往下坠,好在是不高且落在一堆软泥上,沒任何损失 ,开始我也以为是控失控了但我想为什么在普通模式下没事而在特技模式下出现呢?应该不是控和接收的问题,经认真检查发现是单向轴承锁不住主轴造成的,因为普通模式转速比特技模式转速要慢所以有可能勉强锁得住。找原因一定要认真全面,不要急于下定论。

网友F:
关注中,LZ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G:
我遇到过,是电调进角没设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