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配置配什么浆好????

楼主(2009-05-30):
做一个KT330:2212KV1400,  3S150020C:陪什么浆合适???
请朋友们指教??

网友A:
你做多大翼展啊!!1400KV值的电机一般用9050(9寸浆)至8*6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做多大翼展啊!!1400KV值的电机一般用9050(9寸浆)至8*6浆

机翼85,机身长84.

网友:
螺旋槳電壓電流推力
HD90507.414.4560
 11.124.5970

HD80607.413.8420
 11.123760

HD80407.49.4375
 11.117.1760

以上數據是2212馬達1400KV測試數據僅供參考。

楼主:
多谢!,看起来,我用9050浆,11.1V3S20C,推力是970M吗?
是不是,最大能推970的拉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