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试制电机直驱车床,做电路部分的准备工作

楼主(2009-05-30):
在没有家伙做机械部分的难熬等待时间里,就从电路部分入手了,淘了一个500倍的学校用显微镜看贴片元件型号.翻箱倒柜,找资料找器件,找到了三年前朋友送的摄像头,刚看完二手交易区的一个摄像头帖子,一时来了兴致,通电不亮灯,打开检查修理,换了电源板上的一个K1贴片三极管(用1P),后正常。此时麦克风正常工作,视频线接到电视上,一片蓝黑燥点,没有图像,上网查型号,好像是网络桌面会议摄像机,大家有没有用过的,是不是要接什么电脑驱动接口卡什么的才能出图像啊,能不能用在电视上面,另还望大家提供一些无刷电机驱动控制方面的资料信息啊,我现在是摸石头过河,有朋友开路搭桥,万分感激啊!

网友:
看贴片元件用得着显微镜吗?就算是0603封装的也可以看得清楚上面的字符吖。
何况元件是不透光的,在显微镜上看光线够吗?

楼主:
我这个显微镜才120块,一个好一点的放大镜也差不多是这个价了

看贴片元件型号,用20倍足已了,我喜欢杀鸡用牛刀 ,三物镜 4x 10x 40x    两目镜5x  12.5 ,而且还可以看到日常看不到的微小世界,何乐而不为呢

网友:
左右圈
右三圈
脖子牛牛
屁股牛牛。

这坛是不准用伟人像做头像的。

偶就被人删过鸟~

小易自删吧。哈哈。

网友:
还有这规定啊

不会吧,不过也好,尊重伟人,不汲及ZZ,我改一个好了

楼主:
看来我与楼上有相同喜好,

 都喜欢用伟人的头像,不过也有不同的遭遇,一个被他人删,一个被自己删 。

网友:
到修电动车的维修店里找老板买一个二手的电动车的无刷控制器比你这样做省事多了,无刷电机可以自制也可以改电摩的无刷,这个方案我考虑过,但是要用到大功率的变压器降压给无刷电机做电源,成本上又不划算了,真是越绕越远啦。

网友:
花600元买个变频器。

再花200元买个交流电机,

把它的转子拆下来,上车床掏空,装条粗轴,

再把前后端盖加工一下。

是不是比较省钱?

楼主:
7HK说的好,好的方案往往简节明了

我原来那个三相电机转子有点小,我怕钻个大洞,转子也没多少了,如果力不够,就准备在转子上帖钢磁,但相应的驱动控制器或变频器就要改了,所以现在,我想用低压的直流无刷来做模型,淘个电动车控制器也好,我在网上找呢,也准备试用一下模型用的电调,还有关键我要买一个床来加工主轴,大家有没有合适的主轴出售啊,

网友:
主轴你要自己设计好的,找别人车。
你没尺寸是没办法做的呀

网友:
买个机床来加工主轴。。。。/

好汗的回答。。。

网友:
这回答太雷人...

网友:
买车床做主轴造车床。。。。晕哦。。。那楼主想干什么??

网友:
我是想找外加工,又省事,又省时,又不累。

但一想万一自己又想改动一下,或尺寸不对,想修正,或个加工个什么配件,自己有床的话就方便多了,

网友:
感觉像为了吃米饭,先研究良种一样。。。

为了做电路,先研究显微镜,PFP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