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机的新问题

楼主(2009-05-30):
在加油20-40之间,机子左右摇晃很凶,继续加油,机子就很稳了,WHY?

网友A:
增加和减少油门曲线进行调整。

网友B:
没有调好
用螺距尺看着调,你这个问题就是螺距大了,降低一点螺距,提高一点油门就好了,然后要检查有没有双桨.

网友C:
桨重心没调好

楼主:
解决聊,因电调问题,当油门70%时,螺距6度,而实际油门只有40%左右,重设电调后,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