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ODS能升无刷和锂电吗?

楼主(2009-05-30):
想把XMODS升无刷和锂电,不知道可以不。有没有那位高手有经验啊?请教下

网友:
无刷就没必要改的,结构受不了!
我用了2p2s的10440小锂电,位置刚好。
上iw02的板,竟然不抖舵。
漂漂是可以,竞速就不要指望了,精度差,三级齿轮转动速度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