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行当船手了,新购季风900安装完成。。。还有很多疑问。

楼主(2009-05-30):
昨天拿到季风,联夜安装完成,,,还有很多疑问呀,请教一下各位前辈。。

才拿到的船也是有很多地方塑料件都断掉了,回来也要用胶重新粘了一下。

大家看看我这里面装正确了吗,接收机就用像筋固定的,电池盒也不知道这样放对不对

大家看看我这里面装正确了吗,接收机就用像筋固定的,电池盒也不知道这样放对不对

配重下面的这个上螺丝的地方,就这样了吗,需要上玻璃胶密封一下吗?

配重下面的这个上螺丝的地方,就这样了吗,需要上玻璃胶密封一下吗?

网友:
用电池盒的兄弟给你们提个醒,弹簧会生锈,当心行到湖心接触不良.那就

网友:
我也是季风,不过准备出了,换一条!
简单看了下楼主的照片:
 1、前帆的绳子穿法不妥,不方便调节松紧。
 2、两侧主桅收紧线好象有缠绕,。
 3、电池盒和接收机最好用袋子包起来(下水前)

其实我用这船用下来感觉:
 1、舱盖板会进水,需要密封。
 2、驶风杆刮水。
 3、稳向版刚度不够。
 4、大风会埋艏。
    5、尼龙绳会磨断。
 6、主桅不直(因运送问题分两断)
建议厂家作少许改动,玩家好省点心了!

楼主有空看看这个吧: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88993&extra=page%3D2
楼主哪里人,交个朋友先吧
http://www.rcdream.com/bbs/viewthread.php?tid=7742&extra=page%3D1

楼主:
哈哈,楼上朋友是上海的吧,很专业,我是个新手,我已经申请加到你们的帆船群了。。以后还得多请教一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