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380级电机是兴耀华的好还是飞速达的好啊?

楼主(2009-05-30):
我想用在船上,不知道用哪个牌子的好,当然,价格也是考虑因素。
对了,还要配什么电调啊?
高手请指教。

楼主:
哦,高手顺便帮忙看一下,是买电机+水冷套好,还是直接买水冷电机好?

网友A:
我就知道370电机
还有380电机的啊。
请问,370和380的参数是多少啊 电压?转速? 功率?

楼主:
...............。。。。。。。。。第一次见比我还菜的!!!

网友B:
兴耀华的轴承据说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