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B2847 KV3600 11.1V 3S 2200MAH 20C 电池大肚子了..

楼主(2009-05-30):
60cm 的船...用无刷B2847 KV3600    11.1V 3S 2200MAH 20C  电池大肚子了.. 432桨
请问...这种配置有什么问题吗???桨效率怎么样???    要换KV3200还是 KV3000哪种桨效率最高...速度最快呢....

潜水一个多月了没答案...     特发此贴....望大家伙顶呀...

网友:
電池虛標?

网友:
锂电池最好跑到3.6V换了

网友:
估计玩的时间长了,过放了

网友:
这应该是电池的问题吧!我的船是65CM用的是3650的电机我用的是14.8V 4000毫安 20C的电池 比你的3S电池还要猛,也没有你这样大肚子的!

网友:
玩电船就是一个危险品!一个字钱!就是不知不觉的烧你的钱!我本人就是试用品!以经帮厂家试过等等了!电机.电调.电池.........数次..............................

网友A:
11.1V 3S 2200MAH 20C 也就44A的放电电流,还不知有没有虚标。B2847 KV3600 11.1V 432浆,跑出的电流也不只44A吧,还不知你的船阻力大不大。想暴力用435左右的浆吧,电池要2P。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1V 3S 2200MAH 20C 也就44A的放电电流,还不知有没有虚标。B2847 KV3600 11.1V 432浆,跑出的电流也不只44A吧,还不知你的船阻力大不大。想暴力用435左右的浆吧,电池要2P。

这个回复分析的比较全面。
最好用功率分析仪看看实际的电流大小,这样比较好做选择。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这样一来心里有底了...下一步搞个钳形表测一下电流....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换KV3200   用435浆         KV3000    437浆            哪种桨效率最高...速度最快呢....

电机太贵....不好买来测试....大家给个建议吧...

如果用3s1p  11.1v 2200mah  的话....   kv3000   432浆   应该不会大肚子吧??? (这样子电机的电流大概多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