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解决一个玩具潜艇的小问题

楼主(2009-05-30):
淘宝上拍了个迷你小艇如下图,现在困扰的问题是堵电源开关口的小胶塞堵不住,会进水,不知有什么办法没?这种胶塞也不好换成其他的。。。国产的就是山寨啊!!!

网友:
是拨动开关还是按钮的,按钮的倒是可以在外面粘块橡皮薄膜

楼主:
回楼上,开关是一个小圆柱插条,插进前面的小孔里就关上电源,拔出来就打开电源,然后塞住胶塞

网友:
也看到了,打算也淘个
---- 可以口服液的像胶瓶塞做一个
---- 不行的话,学习二战B-17飞行员,
---- 用口香糖

网友:
这种小玩具设计用料就这样,胶塞弹力不佳会造成容易进水,最好的办法就是每次玩时用点燃蜡烛的蜡封住再玩!(还有就是玩多几次后马达轴那里可能也会进水,没办法!)

网友A:
买个开关自己改一下是最好的了

楼主:
蜡封这个方法不错,就是太麻烦了,而且玩完了还要扣掉,不知道这里有多少人买过这款潜艇?

网友B:
哈,我的不进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开关自己改一下是最好的了

能说下具体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我的不进水啊

看来山寨货的个体差异很大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说下具体方法吗?

可以找个那种按一下是开,再按一下就关的按钮,在艇身上挖个合适的孔,将开关固定到上面,注意不要突出艇身太多,然后在外面粘一块橡胶什么的,作为密封,可以按的动开关就行,至于那个开关很多小手电是用那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找个那种按一下是开,再按一下就关的按钮,在艇身上挖个合适的孔,将开关固定到上面,注意不要突出艇身太多,然后在外面粘一块橡胶什么的,作为密封,可以按的动开关就行,至于那个开关很多小手电是用那种的

嗯!只有这种方法最好了!!

网友:
在船体上引二条硬线(开关线)凸出点就行,用时短接它,不用断开就行,充电接头也是一样,要什么开关,找麻烦

网友C:
那里好像是充电口,另一款类似的潜水艇LZ应该见过吧?白色,双桨,两通。他把四根JST公头露出来,两根充电,两根做开关,用时短接。由于是JST公头,插针又比较长,所以插针和塑料外壳之间的密封还是很好的,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里好像是充电口,另一款类似的潜水艇LZ应该见过吧?白色,双桨,两通。他把四根JST公头露出来,两根充电,两根做开关,用时短接。由于是JST公头,插针又比较长,所以插针和塑料外壳之间的密封还是很好的,可以参考 ...

以前买过,质量更不行,放进家里的海水鱼缸,充电的两根会电解水,不停冒泡,很快就变细GAME OVER了

楼主:
顺便传张图,没喷枪,用油漆笔上了点色,比较粗糙,但至少比原来好看些。。

网友D:
把模型放进盐水里,我只能说你有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买过,质量更不行,放进家里的海水鱼缸,充电的两根会电解水,不停冒泡,很快就变细GAME OVER了

放在海水里,GAME OVER。。。正常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模型放进盐水里,我只能说你有病.

一,我标题写着“玩具”俩字,不是模型。
二,请问很多发烧友的海水舰艇模型,包括水上起降飞机等等是不是叫模型
三,不好意思,我实在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你,不知道哪顶着你了,没有的的话,就请你做球形运动回你的火星去,OK?

网友:
伤着自尊了?抱歉,我并没恶意,玩具,模型没有根本的区别,我只想说盐水对模型的损坏很大,你这是在做耐损试验而不是玩模型.
海水,淡水模型有区别的,而且每次航行后要及时处理.要不就你的银子很富裕.
比如说你拿轿车当越野车跑山路,你说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