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pid-丘比特-V3,最新金属T头与金属桨夹组合完成!

楼主(2009-05-30):
趁着端午节的空闲,完成了整套的新款T头与金属桨夹的制作与组合。

已经进行了飞行测试,结果非常满意,可以根据飞行的需要主桨的总螺距可以随意调整,可以适合各种角度规格的木桨和碳桨。

根据主马达的动力输出特性可以通过调整主桨的总螺距来获得最佳的螺距与主桨转速的匹配,使马达与主桨都工作在较高的效率下,这在使用无刷主马达时将被充分的体现出来!

旋翼头的金属化试作第一阶段已经全部完成,接下来将进行第二部分,也就是将成功试作的这两个部件进行初步的量产设计和试量产!

同时机身的金属+碳纤(玻纤)化试作也将开始!

网友:
哇塞,这个漂亮啊,可调螺距的FP鸡鸡

有搞头

网友:
丘比特有的玩了

网友:
恩~~这样才对的起观众!!

网友:
我觉得V3的脚架很不耐摔,004可以改016的脚架 希望V3的脚架也改成和016一样耐摔的!

网友:
脚架DIY下,钢丝加圆珠笔芯,耐摔的很

网友:
抓紧量产

网友:
盼了好久,终于等到沈兄的成果了!没的说,顶起!

网友:
顶一个,漂亮。
不过还有一些配件没来得及炸,哈哈,要用完已经很难了:loveliness:
飞了016后,再飞v3完全没有压力,心情很放松,在外面作为休闲飞,几乎就不炸机了。确实稳。。。。。。。。
另,稳定锤放在中间是可以平衡稳定及操控之间的矛盾,但个人认为仍然有点点延迟,所以我还是去了稳定锤,操控起来更舒服。

网友A:
非常支持搞一个精品的四通机。
但觉得沈兄的方向有点不对,首先应搞金属十字盘,至于中联和桨夹是否要搞金属,我认为有保留。因为这种小机的旋转力不大,引起的变形应该很少,如其金属化,倒不如下功夫提高塑胶模具的精度。

网友:
T头与金属桨夹是怎么连接的?直接用螺丝拧上,还是上了轴承了?

网友:
支持12楼,再搞个尾传动版,一定再买一架,哈哈哈

网友:
已经很不错了,期待下一步成果,建议主轴和连杆加粗或上更硬的钢材,增强抗炸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支持搞一个精品的四通机。
但觉得沈兄的方向有点不对,首先应搞金属十字盘,至于中联和桨夹是否要搞金属,我认为有保留。因为这种小机的旋转力不大,引起的变形应该很少,如其金属化,倒不如下功夫提高塑胶模具 ...

感谢各位的支持!
对于大家的要求和想法我们都会考虑,旋翼头部分除了连杆和一些小的链接部件最终都会金属化,包括十字盘,为什么先金属化T头与桨夹的原因是这两个部件的金属化不是简单的塑料换金属,而是设计结构上的不同,重点不是提高飞机的抗摔能力,目的是要满足无刷动力系统与木桨、碳桨之类的高性能部件的需要,飞行性能的终极提升前提。
我们会加快进程的步伐。

网友:
希望量产的时候,顺便出一些V2用的。别光考虑V3用户了,老用户更要考虑。

网友B:
我觉得V3的电池架特别不合理 电池重量全部让前脚架承受 导致前脚架容易折断 电池放的也不稳固,还是016的电池仓式设计好 脚架也坚固,电池放的也稳当,重心调整也容易

网友C:
支持搞成4通王牌机!

网友D:
支持,,一起加油,,等我把V3飞的过关了,,希望你的金属套件也已经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