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固朗450C桨夹里的轴承是什么型号???

楼主(2009-05-30):
今天450炸了``横轴断了``桨夹上的那个轴承也坏了``现在要买..不知道什么型号`郁闷,请知道的前辈们说下,谢谢了

网友:
你可以问问商家啊

网友:
这个问店家一定知道

多数是通用的450轴承拉

网友:
MR63ZZ  3*6*2.5
693ZZ  3*8*4

网友:
我的外面的一个是4x7x2.5里面的一个是4X8x3

网友:
那你的和亚拓450 V2的一样。
我上面的型号来自固朗450C的说明书,谁知道他们写得准不准啊

楼主:
3*6*2.5这个型号前面的3是不是代表横轴3MM???
4x7x2.5``这个型号前面的4是不是代表横轴4MM?

网友:
不是,分别代表内径、外径、高度(厚度)。

网友:
横轴轴承

楼主:
这个图太牛了```十分感谢楼上的``

网友:
今天拆开桨夹量了一下,与yxu2008说的一致。
BS一下固朗的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