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lama带的控和加密狗能玩G3.5吗

楼主(2009-05-30):
esky lama带的控和加密狗能玩G3.5吗

网友A:
能玩,我正在用那个狗玩G4~~~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玩,我正在用那个狗玩G4~~~

请问怎么设置?
我连接电脑后
模拟器就没有显示出连接了控

网友:
那个不是加密狗,只是普通的USB接口

通emu.exe 可以玩G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