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船怎么样啊?

楼主(2009-05-30):
大家帮忙看看,新手入模实在是不容易,还是学生,没米,只能选价格相对便宜一点的,买了就不能后悔了,固定翼才入门,现在夏天了,想领同学一起去玩船,第一次买,这个行不行?是甲醇机吧,麻烦大家从各方面都和我说说,尤其是后期投入问题,能跑30-40KG,我就很满足了!对了,我还有天地飞6A遥控,不知道能不能用在这上面呢?真心谢谢了,不是新手体验不到新手的麻烦的,尤其是北方的人,我是内蒙古的,这里很少有人玩这些,根本找不到老鸟带的,只为自己图个开心!

网友:
我的第一条船就是京商28级甲醇船,我是新手,到现在为止都不敢保证下水不出问题,现在改玩电船汽油船了。。。

网友:
改玩电或汽油需要更多米了...........甲醇机能跑很好的!

网友:
楼上错了,玩汽油,最省钱了,烧甲醇,比烧汽油贵多了,而且,这只18级,没什么动力,除了跑不快,还容易熄火。

想必这船的价钱也会过1400,建议直接上汽油0艇,多看这里的帖子,参考人家的安装,再去陶宝陶散件,自己装就最省钱了,而且,效果一流。

网友:
LZ是新手的话,建议玩电船吧!电船的维护保养没有油船麻烦,如果你的预算是1500左右的话完全可以买个65CM的O艇全套加上电池。如果自己调的好的话一定比你这18CC的船跑的快!

网友:
這船的引擎像是車用改的

网友:
要不就买汽油,要不就买个电船吧,最好散件自己装

网友:
  用18级甲醇船改汽油机是常人所為嗎?......如不是;要從新買過一只新的?..........改汽油机或買新的汽油船都要付更多米啊!..........."18级,没什么动力 ?..........請參考吓..
Motore / Engine 2,5 Super Charged
Cilindrata / Displacement2,49cc
Potenza massima / Max. power1,76 hp
R.P.M (Max. power)37.500 R.P.M.
Regime di utlilizzo / Practical range6.000 ~ 44.000 R.P.M.
Alesaggio x corsa / Bore x stroke14,90mm x 14,25mm
Accoppiamento
Sleeve
N. Travasi /
N. Transfer ports
N. 3
Codice / Code08278
Cuscinetto Poster.
Rear Ball Bearing
Tipo di sfere /
Balls type
Acciaio / Steel
Codice / Code16202
Tipo d'avviamento / StartingRotostart
Albero
Crankshaft
Tipo / Type13mm - Turbo SG
Codice / Code15204
Carburatore
Carburetor
Tipo / Type 6,5mm - Scorrimento / Slide
Materiale / Material Plastica / Plastic
Regolazione / AdjustmentSingola / Single
Codice / Code 10613
Tipo di candela / Glowplug type - Codice/Code TURBO - C5TF
Tipo di scarico / Exhaust positionPosteriore / Rear
Tipo di miscele / Fuel type Consigliata / Advise 16% Nitro
       ..............................................這個比18级還要細小! .............

至予"容易熄火!...不敢保证下水不出问题!..." 都是一小處個人能力的問题,不足為懼!

至予"引擎像是車用改的"....又不是LZ目自己改的,從功能性到外觀都未什麼問题啊!

還有千多至兩千元都是一般的玩具,不要當成國家級的軍事技術吧!

楼主:
名称: 快艇
长度:800mm
宽: 245mm
高度:115mm
重量:800 g
毛重:4 KG
说明: 3660 无刷电机125A无刷电调
螺旋桨: 塑料浆
建议使用电池:"11.1V 3300mah 20C LI-PO 电池

谢谢这么多人帮助我,那我就不考虑甲醇船了,汽油船我买不起啊,我预算只有1300百元,或许可以再超点,我也想买汽油船,可以直接从我爸车上弄汽油,呵呵,省钱了,可是汽油船我看都是1800以上的,实在是心有余力不足,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电的幽灵怎么样吧,谢谢了!

网友:
这个好,可是不一定有

网友:
这个网上报价应该1100-1200不过这不含遥控器 接收器 舵机的,这些最便宜也要200
你还要自己买电池,要看你买什么了A123电池是便宜不过要去买个充电器B6要200多 如果是买锂聚电池这要看牌子ACE的贵写但是质量好!你如果想让船跑上告诉,也是要砸不少钱,如果是娱乐就无所谓了。

网友:
船不大問题,但車葉快段,改了金屬車葉;電調快出煙,無防水倉遙控器怏失控,只要你解決了基本問题也可當成玩具的.............!

网友:
如果你动手能力强可以用三夹板做个大虾,再去网上买个汽油发动机这样就可以省很多。这样的成本不会超过1000,汽油钱你又可以不出,去你爸车上抽(*^__^*) 嘻嘻……油船还玩的久!

网友:
这油船就是垃圾 18级的垃圾中的垃圾  我在北京你要是说不是垃圾 200元一个发动机 你买吗  我有两个 还带排气管 油壶  。。。。。死活调不好当时买时1300一台,我买了两个  教训啊  教训

网友:
还是电船干净

网友:
一个发动机200块?
用2个做个双桨的就牛X了哈哈!不过这船是用甲醇的吧!现在1升甲醇要20多块吧!烧不起啊!

网友:
 請問你玩一天用過最多幾多升呢?

网友:
我玩0艇,用最多1天烧过2升的汽油,到最后,爽到站不稳了,累死了。

算算,我玩了1天,才10块钱的油费,差点当场累晕过去了。

可我的小闪电,每玩1次,加起来都没20分钟,4块锂电就用完了,玩是好玩,可就是不停的贴胶布。

甲醇车,以前我也经常玩,贵死,差不多每箱油就接近10块,快玩不起了。

楼主,建议你把这1000块留着,等到你有1800的时候,就直接上汽油船。

玩电船,光电池消耗就够你呛的了!

或者,就像13楼说的,自己动手!

如果你有目标参加eco比赛的话,就直接上eco,否则,建议直接上汽油船。

汽油的好处,大家都知道。

网友:
汽油船不二的选择

网友:
介紹LZ用汔油機還要自作船体......?    如果LZ沒自稱是新人想用較小的千多元起步呢....都篁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