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上阿波罗50,有些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请各位进来看看

楼主(2009-05-31):
1.这飞机舵机我准备用5个3001,不知道行不行?我听我一个朋友说,方向舵因为离舵机比较远,3001怕力量不够,让我用辉盛的一款金属齿轮的舵机,其它用3001,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必要?
2.我准备用os55的发动机,不知道桨是配12X6的还是13X6的?
3.发动机上面的油管要不要另外配的?要买多长就够了?
4.我是futaba 10chp的控,接收机电池是 4.8v 1000mah的,够不够用?要不要换6v 1800mah的?还有控的电池是800mah的,要不要换其它大容量的电池?我怕换其它电池对控有影响?
5.这飞机组装要不要用到胶水之类的?需不需要买其它工具之类的?

请知道的朋友告诉小弟一下,小弟万分感谢!

楼主:
没人回答呀!

网友:
1.这飞机舵机我准备用5个3001,不知道行不行?我听我一个朋友说,方向舵因为离舵机比较远,3001怕力量不够,让我用辉盛的一款金属齿轮的舵机,其它用3001,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必要?
--够;国产舵机也敢用?

2.我准备用os55的发动机,不知道桨是配12X6的还是13X6的?
--都行。如果是用APC桨,1206更够带来更大的拉力;1306用30%油时可用。

3.发动机上面的油管要不要另外配的?要买多长就够了?
--另购一米。

4.我是futaba 10chp的控,接收机电池是 4.8v 1000mah的,够不够用?要不要换6v 1800mah的?还有控的电池是800mah的,要不要换其它大容量的电池?我怕换其它电池对控有影响?
--接收电可换可不换;
--发射电:可以多备一组镍氢发射电备用,注意是备用,不是更换;除了futaba专用设计使用锂电池的发射机外,我对换锂发射电这种恶俗行为深恶痛绝。

5.这飞机组装要不要用到胶水之类的?需不需要买其它工具之类的?
--需要AB胶和瞬干胶;需要内六角扳手,活动扳手,一字和十字螺丝刀,火头套筒,剪刀,尖嘴钳,老虎钳,砂纸,电磨(非必要),电钻(发动机架钻孔用),美工刀。

楼主:
感谢LS的朋友回复!

网友:
我也有一架阿波罗50飞机,都用的3003舵机,都飞一年了,没必要用3001,没那么大拉力,桨用12*6就可以了,我还用11*6的呢,我用的是OS46发动机,油管肯定要自己配了呀,40厘米足够了,一个增压,一个进油,一个加油,一共三根管,你如果一天不飞个20个起落,不用换别的接收电池了,接收电池比发射电池要耐用多了呀,要502胶水,鲁白胶,和504胶水,工具嘛,什么钳子了,改锥了,刀片了,玩飞机的工具要自己配个工具箱才好啊

楼主:
楼上的朋友谢谢了!

网友:
都用的3003舵机,都飞一年了,没必要用3001,没那么大拉力

--》3003的拉力和速度都比3001更强。官方数据。

网友A:
3001有轴承,不能单看力量

如果要做高机动动作,建议把方向舵换掉,我飞下来的感觉,拿来练习P05和07部份动作方向舵受力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01有轴承,不能单看力量

如果要做高机动动作,建议把方向舵换掉,我飞下来的感觉,拿来练习P05和07部份动作方向舵受力较大

我全用的3001 不知道方向舵做一些高机动动作,行不行了?

网友(2010-01-08):
3003感觉要好些

网友:
三叶70四冲配APC13*6的浆,烧30%油,垂直爬升相当爽。

3001用6v接受电,力量好,速度快。

网友:
要是三叶65四冲发动机应配多大的桨合适呢?

网友:
不超过90的话3001足够用.辉盛打死都不能用

12X6可以了.浆太大的话转速不够就没力

4.8v 1000mah的够用.要是多飞几个架次就买4.8v 1800mah的.6v的电池不推荐.舵机负载太重容易烧

胶水和工具都是玩模型的必需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