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体投地求教!!连烧2个XXD2212KV1400电机

楼主(2009-05-31):
第一个用的3S11.1V2200毫安20C电池,XXD2212KV1400电机,XXD40A电调,上的9050桨,20%油门,一分钟内.卡2下,冒烟.以为是电机问题.(第一个死了)...
换了一个新的,换9050桨试过一个电,4.15试到3.8,用了30分钟左右,中间有停顿,满油不超个10秒,没有问题.今天换8060桨半油30秒左右,加了舵机动作(在起飞前的试机)烧的比第一个厉害多了线都烧断了.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苦闷的是我的飞机都没飞起来过就烧了2个电机.本人保证没有连接问题,和人为卡轴.我用的控是T6EX接收是R146i,带3个9克舵机.本人新人网上潜了大半年,刚刚开始做飞机就遇到这样的问题,太打击积极性了.................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以上设备都是新的,第一个电机螺丝有点压线,也是一个可能.但是第2个我就上了2个螺丝,那里没线)
请高手赐教啊~~~~~~~~~~~~~

网友:
电机是否新的? 是否确定是1400KV呢?如果是1400KV的话,9050桨是绝配来的哦,没可能烧的,我用1400KV带9050桨电流才15A左右啊。

网友:
上点照片来看了再分析你的情况是如何。

网友:
只有一个可能了,kv不是1400的,

网友:
卡一次就烧了?也太快了吧
电机电调不匹配,换个电调试试

网友:
还有种可能 .... 人品.....   我用3S XXD 1400    XXD30A    什么油门飞都没问题.   不过就是飞了下来电调特别烫.  电机温度正常.     可能电调已经在烧与不烧的边缘了....

网友:
KV不对。或者电调有问题。还有,谁告诉你用8060浆来着。这是误导。

楼主:
6楼的你来发表意见很谢谢你,但是你动不动就怀疑别人的人品是你有问题了.我上面说的没有虚假.我来这里编故事有么意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6楼的你来发表意见很谢谢你,但是你动不动就怀疑别人的人品是你有问题了.我上面说的没有虚假.我来这里编故事有么意义???
6楼是在说笑,不要介意。你说第2个连线都烧断,是否引出线的根部因震动互相磨察造成的?

楼主:
回楼上,不是因震动互相磨察造成的!是温度太高,我要是不拔电源,估计要把地板都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