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车问题

楼主(2009-05-31):
本人是新手 想玩车 请各位高手帮忙选一下  哪种车适合我  是要可以升级的         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问大家   电直的遥控器可以玩车吗?  如果可以是哪种型号的?    嘿嘿  我想剩点钱

网友:
看看无限的车吧

网友:
新手入tt01比较合适
如果用飞机控那你选电调要选有BEC的,因为车控的接收都可以用油门通道取接收电的,所以很多车用电调没有BEC

网友:
請問是否玩油車?

我也是新手。

楼主:
是想玩油车  而且控想选个电直和油车都能玩的  不知道行不行   请大家指教一下  具体什么型号吧  我也想买无限的车  但是不知道什么型号的适合  最好是以后能升级的

网友A:
玩车的油门杆是自动复位有弹簧的,飞机控油门不复位的。这是最大的区别。
要用飞机控玩车不太方便的。

网友:
新手入油车会有困难的,且新手最好不要买便宜的国产油车,包括台湾的雷虎都不推荐。实在要入油车新手建议上京商的V one S,唯一缺点是比较贵

网友:
本人有一21級油車平路

本玩電車都不能控制好,常碰撞,玩壞了一部玩具電車,學了一京方向感,暫时不打算玩21 級油車,買了15級油車簡單練習一下先。有人玩油車的平地,請留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车的油门杆是自动复位有弹簧的,飞机控油门不复位的。这是最大的区别。
要用飞机控玩车不太方便的。

这个无所谓的吧,换个遥杆就可以了,飞机空至少4通,通常一个有限位,一个没有,用那个没限位的通道作油门不就行了

网友:
我期待18 級油房面世

那裡可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