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拆轴承?

楼主(2009-05-31):
如题呀,wing倒了,但是我们还是wing的用户,不能倒呀

遇到换轴承,头疼很久了,哪个高手解决一下哈
尾波箱2测面的轴承,去不出来
尾推上铜圈里的轴承也取不出来
实在是没有办法,有没有能取出轴承不伤及无辜呀
谢谢了

网友A:
使用暴力,洗白了好换新家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暴力,洗白了好换新家什!

老大,舍不得呀,要是这样我早就镰刀加斧子了哦

网友B:
先用火烧,再取。要乘热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用火烧,再取。要乘热取。

大叔啊,我烧了,不行啊,特别是铜圈里的那个,都快成一次性的了
崩溃了

网友:
拿个螺丝刀侧向慢慢捅出来,呵呵~我换过尾部铜圈轴承,就是前面紧点

楼主:
ls啊,侧面是什么意思呵,能不能给个简单的示意图呵
不太明白

网友:
就拿个报废主轴垂直轴承打出来就行了。不要怕坏,哈哈哈哈:loveliness:

楼主:
谢谢ls各位,那
尾波箱2测面的轴承用主轴轴承拆不出来的呀

网友:
不好取的轴承先加热,我是用电烙铁加热的

网友:
我是用弯掉的尾轴顶出来~

网友:
我用1.5MM螺丝刀插进去,用东西死命敲,再拔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