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esky V4尾部顺时针旋转

楼主(2009-05-31):
新买的esky v4,试飞了3次,还可以,今天按论坛上的说话调了下十字盘,结果再飞飞机还没有离开地面,尾部就顺时针旋转,而且速度很快。请老鸟帮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啊!怎么解决??谢谢啦!!

网友A:
把左手摇杆下面的微调向左走点 如果不行 直接调4合1上指示灯旁边那个电位器 用螺丝刀顺时针走一点点(这个操作要断飞机电源,调好后再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