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陀螺仪和尾舵问题:

楼主(2009-05-31):
请教
陀螺仪
和尾舵问题:
1。450v2有的时候接上电源后尾舵不管用,一点也没反应,但是用手碰一下就管用了,而且只要碰一下后就没有异常了,请教一下怎么回事 啊?
2.有时候油门不太稳定,就是油门不变的情况下,飞机突然转速提高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望高手帮忙指导,谢谢了

网友A:
1.手碰下就好了感觉像哪里接触不良
2.油门不稳定感觉两个原因,要么就是你的控油门行程元件有问题,要么就是你的电调线性不好,如果排除了设置点位问题的话
个人感觉。

网友:
应该不是接触不良的问题吧,是用手碰一下尾舵机的摇臂后舵机才正常,不是碰接线
应该不是接触不良的问题吧,是用手碰一下尾舵机的摇臂后舵机才正常,不是碰接线

网友:
另外想问一下电感是什么?跟电感有关系吗?

网友B:
用手碰一下尾舵机的摇臂后舵机才正常,说明舵机的马达磨损有死点了,建议马上更换.
油门不变的情况下,飞机突然转速提高了,如果确认是这样,除了电调,还有可能是控的问题.
不过有种情况是油门不变,飞机突然升高了,也许是遇到上升气流,正常现象

网友:
好像不是气流升高了
好像不是气流升高了,因为昨天一点风没有,就感觉飞机的转速突然变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