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个这个电机的进角设为什么

楼主(2009-05-31):
借用一下,
ch1234567
的图片
wing自带的
电机
参数如下,
AX-2218H无刷电机/450电直/暴力3D
外型尺寸:外径27.7mm*36mm
轴径:3-3.17mm
轴长:16mm
重量:72.5克
常规KV:3580KV
工作电流:25-36A
最大效率:72%
适用电调:40A
适用
电池
:2-4S
就是不知道在40a 的好盈电调下,电机的进角
高、中、低
不知道的选哪个呵
谢谢指教

网友A:
我用的是ZWT的电调,设的是高进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