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SSNA 182

楼主(2009-05-31):
小弟想请教一下各位玩电动的模友.. 刚买了CESSNA 182EP.. 原配380
有刷
马达.30A
有刷
电调. 8.4V
电池
. 飞机重量600g. 今天试飞. 起飞无力. 飞行很慢. 转弯无力撞屋掉了下来.... . 在这小弟希望各位朋友帮帮忙.. 给小弟推荐一只马力大一点的马达和螺旋桨. 小弟感激不尽......
http://www.art-tech.cn/ArticleShow.asp?ArticleID=97

网友A:
用2212KV1400无刷,20-30A无刷电调,8060-9050浆保你暴力飞行。

网友B:
我有类似的塞斯纳,简单说点经验
场地要找好,必须有宽阔、坚硬的跑道,地面平整的广场也行,不过人多危险。
有刷动力有限,转弯小心点,别太暴力,等飞熟了再升级无刷也来得及。
升级可以一步到位,也可以逐渐升级,比如,先升级电池为11.1V 1000-1500mah 15C左右,动力就有很大的提升,然后按需要升级无刷或保留有刷(因为有可能升级无刷后飞机头轻)。
由于有刷动力有限,修的时候要格外小心,尽量不要增加太多的重量和阻力,比如3D可以再机翼下方直接用宽胶带粘一根碳杆,但你不可以在重量上大手大脚。

楼主:
明了. 多谢以上两位朋友.. 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C:
我第一架就是塞斯纳182,390的电机,简直恼火的要命!昨天直接换了无刷和电调,简直天壤之别,一下就拉起来了!非常暴力,但是LZ要注意这个JJ的主翼很脆弱的,最好找根毛线针或者碳棒之类的横拉一下,不然你就等这断吧!

网友D:
我用20C 1500MA 11.1V的电池,KV1000新西达 1047浆,飞机和你一样的,同样很暴力

网友E:
这个机机我在飞,原装动力是弱了一点,练习飞飞还凑合,可以锻炼精细操作。把电池换成9.6V的,动力会有提升。最好再加付斜撑。改无刷的话,用2212 KV1400无刷电机,30A无刷电调,8060浆,11.1V锂电池。桨大了,地面起飞就要多注意了。
此机飞起来很漂亮,改无刷了飞机要加强,否则有解体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