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v4又出问题啊!救救新手啊!

楼主(2009-05-31):
我控制前后飞的驼机遥控它不动了!但是用手可以搬动的!
往下推左边的遥控,驼机臂可以向下运动,但是向上推,驼机臂不能向上运动!!!
是什么原因啊!急急啊!刚飞了3次就这样啊!!!!!!!!!!!!!!

网友A:
你看看插在4合1上的接头松了没有 拔下来重新插上试试~

楼主:
试了重新都插了一遍!没有用啊!!!急!还可能是三年问题啊!

网友A:
不会被什么东西卡住了吧~ 如果是舵机问题 你就拆开舵机里面看看 还发现不了问题干脆从新买个算了

楼主:
还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吗!新买的才飞了3次啊!!!!!!!!!!!!

网友B:
是舵机里面的微型电机坏掉了电机,无法修复,我就是换掉了,这是esky舵机的通病,我遇到好几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