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双感度 怎样设置非锁尾

楼主(2009-05-31):
如题!入魔快一年了,总搞不清这两个问题,一只能飞也就没问。

问题一,到底什么叫双感度,就是锁尾和非锁尾两种模式就叫双感度吗?

问题二,我用的是6EX+GM700 锁尾模式很好了,但是非锁尾模式要调成什么样才算可以呢? 我现在的非锁尾模式要是不打舵很多,根本没法飞,总是自旋,是不是要把非锁尾模式调成推油即起飞,只是和LAMA一样没有锁尾呢?

一直想问,请大伙踊跃发言,向大家学习,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好问题

排队等答案

网友A:
问题一,双感度应该指陀螺仪可以设置高低两种感度然后用灵敏度开关切换,
好象现在大家都是用电脑控,飞行模式开关可以把需要的都换了
---------------------------------------------------------------------------------------------------------
问题二,非锁尾模式的调试, 将遥控器所有微调置中,把陀螺仪切换到普通模式,
选无风的场地,在悬停状态下,观察飞机的自旋情况,然后调整尾舵机的位置,
直到消除自旋,这个就是最佳中立点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一,双感度应该指陀螺仪可以设置高低两种感度然后用灵敏度开关切换,
好象现在大家都是用电脑控,飞行模式开关可以把需要的都换了
--------------------------------------------------------------------------- ...

也就是在普通模式找好中立点后再设置锁尾模式吗,顺序是先普通再锁尾,锁尾模式中的中立点就是普通模式不自旋的中立点吗?谢谢!

网友:
是的,这样普通也能飞,锁尾也能飞

楼主:
谢谢哦!一直不知道的问题 了解了 今天就来调普通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一,双感度应该指陀螺仪可以设置高低两种感度然后用灵敏度开关切换,
好象现在大家都是用电脑控,飞行模式开关可以把需要的都换了
--------------------------------------------------------------------------- ...

首先感谢您的方法,我今天下午尝试了一下,在普通模式找中立点 找好了 离地后左右都不偏了,但是此时中立点几乎快到左边头了,就是快贴着尾波箱了!也就是说机头向左运动的形成几乎没有了,按此设好中立点,发现左右行程是一样的,也就是原来的行程是整个尾轴的话,现在也就只有三分之一了,锁尾模式确实很好,感度调节到不追了,但是左右转头好慢啊,非常不灵敏,求教啊!

网友:
头速太低了

网友:
但是此时中立点几乎快到左边头了,就是快贴着尾波箱了------------调节连杆的长度,设好中立点后中立点应该在整个尾轴中间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