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突然自悬?

楼主(2009-05-31):
昨天开始出现以下问题,JJ尾舵会突然在空中改变中立点导致自悬,反起打舵可以修正说明尾舵没锁死,这样的情况也是随机的,有时一块电池飞下来都不会出现,有时一块电池上天就自悬,这样的炸机让我好郁闷,这可能是哪些原因引起的呢?

网友A:
尾变距滑套不顺滑,在空中犯卡动不了了。

网友:
上点润滑油试试!

网友:
检查尾桨夹中联~!

网友:
尾中联螺丝松,反转齿打滑,尾推卡死 都可能导致这样的情况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找到,是我飞了大半年的DS520该寿终正寝了,今天换了9257飞了8块电池也没出现这样的问题了,不过我的9257是修过的,只能拿来当备用,已经又定了块DS520

网友:
LZ的语言表达是否有问题?自悬和自旋是不同的两个概念,虽然大家都会明白你最终的意思,但光看标题感觉新鲜!“为什么会突然自悬?”   哇!难道飞机被点了穴?

网友:
呵呵,都知道是自旋,520半年就玩完le??至少也得五年才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尾变距滑套不顺滑,在空中犯卡动不了了。

没想到王师傅的头像居然是这么年轻活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找到,是我飞了大半年的DS520该寿终正寝了,今天换了9257飞了8块电池也没出现这样的问题了,不过我的9257是修过的,只能拿来当备用,已经又定了块DS520

不会把,半年就挂了。不是无刷电机吗。看来9257质量的确好,用了一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