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AMA 简易改造一点怪想法

楼主(2009-05-31):
将四合一的电源线从中剪断,中间接个10A的保险丝,然后电流过大时候或者电机堵转时候先烧的是保险丝。四合一安然无恙。不知道这想法是否现实?
请各位老鸟指导。
还有请教一下lama的电流是多少?请知道的朋友告诉一声。非常感谢。。

网友:
一般你的电池输出不了10A的电流,所以保险丝不会烧毁的,只有在马达的线上接可能还能有效果,但是电流要小一些

网友:
想法不错,可以尝试一下。
LAMA飞行电流大概在4-5安培。

网友:
烧断保险丝要时间的吧

楼主:
有种保险丝是即时熔断的,应该可以吧,估计保险丝可能要减低到6A了,上面二楼提到电池电流,我是这么想的不知道对不对,电机电压估计是5V,电池是8.4V,8.4v*6A=50.4W .  lama主要能量耗在电机上,双电机的喇嘛并假定两个电机电流大致相同:50.4W/(5V*2)=5.04A,单电机电流过5A,电池的电流就过6A了,也就开始熔断了。因此在电池上接驳保险丝的做法应该可以吧。请各位说说。。

网友:
保险丝的选择要做试验

网友:
溶断后炸机?

网友:
电源7.4,电流按7.4A算,电路内阻应该是多少?1欧姆。
这个阻值大部分在电机上,还有小部分在驱动管上,还有小部分在线路上。
如果你想增加哪怕是1欧姆的阻值上去,电流就是3.7A了。还飞得起来么?飞不起来的保护有什么意思呢?
当然,保险管可能没1欧姆,,,,那有几欧姆呢?
我的意思是,只要有,就不用。不爽啊

网友A:
我觉得不现实,飞行中烧断保险丝的后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不现实,飞行中烧断保险丝的后果。。。

同感!
回头看看马达驱动MOSFET的参数,7413是12A、7823是22A……感觉数值都很大是不是?
别忘了!这可是瞬间的脉冲电流!
绝不是平均电流啊!
换句话,哪怕是7823这样的、能提供22A电流的器件,其平均电流不过1/10多些而已……
说白了就是,保险丝尚未熔断,MOSFET早已玩完!

楼主(2009-10-11):
这个可行吗,我在买丘比特的店里发现的,引用其说明如下
:“只要串接到电池与4合1之间即可,不改变飞行特性。

可有效防止因为过载(如摔机时未及时收油门),或者由于短路(如尾马达损坏)造成的4合1线路与器件的烧毁。

保护器由一次性保险器+保险器转接线组成,一次性保险器与转接线直接使用快速插接连接,可快速更换已经损坏的保险器。

特别注意:一次性保险器损坏后,需要仔细检查是否电路有存在短路情况,以防止更换新的一次性保险器后立即再次损坏。”

不知道里面的是哪种保险管?多大电流的?有知道的告诉一声。我想这样应该不怕四合一烧了吧,最多就是马达碳刷换一下。

网友:
其实烧四和一很简单解决啊

网友:
只要做个小小的保护电路对驱动电路进行保护就可以的,在有大电流时自动降低功率输出,这样即保护4和一也避免的炸机啊

网友:
熔断后会炸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