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个小时做了个这!

楼主(2009-05-31):
呵呵,花了大楷10个小时的时间,以成品蝴蝶薄膜机为蓝本,做了个缩小尺寸的小蝴蝶.全碳纤维结构,没装舵角,起落架等小东西,80%的完成度吧算.称了下12克.初步估计纯空机可以控制到20克内吧.看个图先,手艺比较臭,凑合凑合.做到这没心情了,感觉手上的设备不太合适这样的慢速机,先歇工吧,呵呵!动力设备不好找啊,

楼主:
翼展50CM,翼玄19CM,主翼面积0.095平方米.呵呵.实践证明保鲜漠的强度已经足够,当然更强一点还是可以的.做到这就突发奇想,是否可以做成双翼的?那样的话升力会不会更好?翼载会不会更低?

网友:
爽,祝试飞成功

网友:
做得不错,说说怎么做的

网友:
具体介绍一下,我也想做一个谢谢!!

网友:
这个上天了可能就找不到了
LZ要小心啊

楼主:
不会,那么小的飞机又不飞多高多远,呵呵!

网友:
掏寶  我的飛行夢  看要什麼輕量的電裝設備都有呢

楼主:
哥几个是没在近处看啊,近处看了估计就不会说手艺好了,哈哈!:loveliness:

飞行梦的店N早的时候就收藏了,不过他的那些东西忒小了,我的这个机上估计用不了,照片上的80%完成度空机就已经12克了。

今天晚上10点到12点30分,2个半小时装好了舵角,起落架,平尾,垂尾,固定好位置。初步做了个电机架,正在考虑如何安装最简单,呵呵!手上有2个电机,1306和1404,9克,11克,在考虑使用那只电机,想法是做个方便的架子,2个电机可以方便的互换,呵呵!

网友:
12g空机 11克电机 9g 电调 9g接收 3.7g*2舵机  电池呢? 前边的就39.4g了加上其他连线胶的  来个50g电池 总重100g  。按照楼主的尺寸计算机翼面积是9.72 d²   翼载10.2g

你的机机要是飞的好我也跟着做

网友A:
哥们给点碳纤维接头的特写

网友:
狗的死胖子还说没兴趣做飞机了,什么时候整的lz都不知道,等lz回来强抢。。。

网友:
很精致的哟

网友:
顶啊,最好别搞到100克啊,那就可怕了。挺有样了,下一个会更好

楼主:
绝对不会到100克.设备初步估计50克内,飞机25克内.80克内应该没问题.会算的算下这样翼载是多少,顺便告诉我翼载的算法公式,呵呵!
有个想法,上面也提到了,如果再加一个同面积的主翼,做成双翼机,那么翼载是不是会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给点碳纤维接头的特写

因为是手艺臭,做的时候就没照片片.呵呵.和你文字说下吧,凑合理解,文笔有限.使用的是1MM的碳杆,主翼使用了100CM+25CM,为啥呢?刚好手上有段25CM的,100CM弯下来不够所以就加上了.主翼的接头是这样做的,拆了几根手表上的表轴,使用表轴的套筒刚好可以插进1MM的碳杆.再502伺候,连接后非常不错.
别的地方的连接是502直接伺候然后棉线绑,在502伺候.就是手受不了NND,呵呵!

楼主:
连续干工,终于全部安装完成了,各部位细节也已经调整正常,选择良乘吉日测试飞行,呵呵!由于越做心越急,最后使用了1MM钢丝做拉杆,别的地方也没特意减重,所以最后全重量是67克了,如在安装的时候注意下的话,完全可以控制到60克内.
手上测试动力,2/5油门就够飞了.使用了AX5030浆,AX-1306电机(开始以为是1404,最后确认为1306),KV2290. 7.4V 200MAH 20C电池,国产3.7克舵机2个,蓝箭2.8克微接1个.前几天称过设备全重42克.所以空机25克,带起落架,尾撬,2段钢丝拉杆,透明胶带若干,自制铝片电机安装架3克,顺便可以散热哦,哈哈!
全动舵面,舵效应该足够.废话不说了上图.

网友:
翼载  克/平放分米     假假设机翼两边是半圆 面积是 3.14*(19/2)² + 19*(50-19)

那天做机轮的轴,用复印纸卷到1mm的碳纤维上点上502退下来。有一个退得慢了就粘住了。估计用这种施工方法也不错吧

楼主:
按照楼上的公式,算了下大楷是7.65克的翼载,不知道是大了还是小了?

网友:
祝贺成功,

网友:
挑个无风的天,赶紧飞

楼主:
晚上10点,按捺不住,去飞了,呵呵!
开始手投出去,中心靠后了一点舵机头就翘,机头左倾,无法好好控制,落地调电池位置,到能调的最大位置上,平尾调平,方向舵调整到右+24,改舵效100%,原来设置的是140%,呵呵!再次手投起飞,机头仍然还是有点翘,方向正常,舵效正常,完全可以正常控制。就是要小舵量飞行,不然机头姿态不好,呵呵!
严重的事故发生了,由于实在是太小了,视线又差,根本看不清楚飞机的飞行姿态,来了个倒插葱,心疼死了,绝对是完蛋了。走近一看,主翼右边碳杆连接处断了,螺旋桨脱出,电机套插杆送动,万辛了,才断了一处。收东西回家!
弄到30分钟前,断处用6CM1MM碳杆补了一条,502伺候,再透明胶带伺候,OK没问题了,除了美观度大打折扣,重量增加了一点外,还算可以吧。不辛中的万辛了,主翼膜没破,要是破了那才是麻烦死呢,呵呵!弄好一看,不对啊,飞机重量本来就轻,补了的那边至少是重了2克,绝对影响飞行,没断那边也同样补上一条吧,除起到加强作用外,就当是配平了,哈哈!同样方法没断那边也补了条上去,美观度再次打了折扣。
该机头了,套桶向前移动了1CM,改变重心位置,不知道够不够啊,502伺候吧,不管了。实在不行到时候再调电池位置加以调整好了,由于机头位置移动,布线位置也变了,实在不想弄了,先放着明天再弄。明天上图大家瞄瞄!呵呵!

楼主:
总结---晚上打死也不飞那么小的飞机了,除非灯忒亮,视线忒好,哈哈!

网友:
 有点意思啊.

楼主:
今天早上又测试了,还是头轻,飞起来一翘一翘的,呵呵!等配重后再测试.

网友:
做得很好

楼主:
今天分析了下,飞行姿态是波状飞行,还是配重没做好 ,重心位置不对,一定再做下配重测试.而且飞行是左偏严重,估计是右拉角度不够.等调试好再试我就不信,弄不好.
昨天还测试了以前做的折叠机翼的60CM翼展的CIKL,炸了,也是左倾严重,加上机身过重,非常难操作,故炸了,这个就不折腾了,不做小尺寸的3D了,太灵活.而且场地不合适.薄膜这个一定要搞好,呵呵!

楼主:
这几天忙着折腾直机,没好好做这个了.通过前2次的测试,感觉机翼太软了,承受不了飞行时的重量.打算用1MM碳杆做下部支撑加强.头还是轻了,估计要配重才可以,严重的波状飞行,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