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5怎么设倒飞螺距

楼主(2009-05-31):
用四通道的控,能设出G3.5里面的直机的倒飞螺距吗,如果能,怎么设,请教了

网友A:
直接支持到飞螺距的!

楼主:
我把直机一倒过来,转速一下就降下来了,怎么设呀

网友B:
像真的摇控飞机一样,,,有一个通道设换成3D模式飞行的
就是这样设置,,,可以让四通道的摇控器变成六通道(其中两个通道在键盘的快捷键 )
你的摇控已经模拟成六通道了,,,当然可以像六通道摇控一样实现拉烟,,收放起落架,,,直升机的普通模式和3D模式之间的设换,,,,还有直升机的识火开关,,,,,

网友C:
3-pos switch 就是 f.mode, 三档分别为:普通,3C,3D 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