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GM730 使用效果怎么样? 有温飘吗?

楼主(2009-05-31):
我现在的低档陀螺有温飘,烦死了。。。
没次插电都要重新微调尾巴,郁闷。。。
想换 GM730,不知 GM730 会不会也这样
还是插电自检通过就可以用了。。。?

网友A:
你说的温飘是不是指插电后尾舵机自己会走,
如果这样的话,GM730和GM700都不会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温飘是不是指插电后尾舵机自己会走,
如果这样的话,GM730和GM700都不会漂

对,我指的就是这个。。。
亚拓的破陀螺快把我烦死了。。。
没次都自己跑到一边去。。。调好了一会就又挂了。。

网友:
我一直在用,配262hb很稳啊,不过我不会3D,悬停时左手放开都可以(美国手)

网友:
730不错,400多价格里的佼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