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翼龙首飞成功

楼主(2009-05-31):
呵呵..第二架翼龙..今天装好..刚刚拿去飞了一圈..很好飞...美中不足的是.切副翼的时候一不小心有一边的副翼切少了10厘米.导致飞的时候不能很平稳的飞....一直要补舵....第一架在大风的天气追鸟..结果以撞收费站完全结束生命(吓死人).

最后想请教下各位老大..你们的起落架怎么加强的..我这不行,....想滑跑起飞.结果跑偏.撞台阶了..还引来一阵笑声(太阳的)

网友A:
那产的呀

楼主:
再发几张以前那架翼龙的飞行照片 和我的450的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产的呀

  90多的那款...这个飞烂了就买40的那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GX楼主啊!

呵呵.谢谢..我也就这点成就了..去年刚入魔时买的第一架晒丝纳秒炸了...又买了第二架..楞是没飞起来..关键还是重心找不好.....一点都不爽/还说那JJ好飞......比我翼龙还不如..所以建议新手还是买翼龙好....不过买盗版的之前还是得先看看自己的动手能力.....

网友C:
你的翼龙装陀螺仪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翼龙装陀螺仪
                                 同上问?

楼主:
..
引用 网友C:
你的翼龙装陀螺仪

是哇..平稳控制副翼..我拿来航拍的..

网友D:
10cm是很夸张的数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cm是很夸张的数据了~~~

 ..画线的时候应该是想MM了..结果画短10CM都不知道...切下来打磨才发现的...本来以为不会对飞行有太大的影响..可没想到.影响巨大..

网友:
请教陀螺仪怎么链接的啊?

网友: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控?
你的陀螺仪是双感度的吧。
不插感度线 应该就只能是锁尾模式 是吧?
而在固定翼上只能用非锁尾模式。
你是怎么解决的呢?
腾出一个通道给感度线用?

网友:
楼主讲解一下陀螺在飞机上怎么用的吧.学习学习

楼主:
回LS的.....在固定翼的副翼上加陀螺.会平稳副翼(不过感度吖.什么的都要调整,不然陀螺会一直修正平飞的状态.导致翅膀一直晃动.)要是在升降的那个通道再加多一个陀螺仪的话.就和平衡仪的原理差不多了..

  还有.我用的是6EX的控...想开锁尾模式就开.想关就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