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的这个装置漏气,有人修过吗?

楼主(2009-05-31):
空压机的这个装置漏气非常严重,有人修过吗?

这个是个保险装置,之前有“警告”字样,说是不能拆卸。有人拆过吗?

网友:
这是个压力调节装置,可以拆的,不要被“警告”字样吓到,拆下看具体什么部位漏气或用肥皂水试.都可以,再用相应的办法处理.

网友:
压力开关,一般都是接头部分漏气,拆吧,

网友:
这个可以换一个,价钱可能不是很多钱。
也可能是一硅胶皮圆坏了,几角钱一个。
你要注意,装回时,打气时观察气压表到平时的气压时,这个装置还是不是自动关闭,不然会坏马达或安全阀排气。

楼主:
嗯,知道了,谢谢大家!

网友A:
这只是个压力开关,它是不会漏的。看看那个三通止回阀,达到设定压力后开关断开并打开里面的一个泄压阀以便电机下次的起动。止回阀如果漏气就会从泄压阀出来

网友:
拆吧,拆了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只是个压力开关,它是不会漏的。看看那个三通止回阀,达到设定压力后开关断开并打开里面的一个泄压阀以便电机下次的起动。止回阀如果漏气就会从泄压阀出来

行家啊,压力开关一般坏可能性小,一般是这个止回阀的小东西坏,里面弹簧磨断或密封面磨损,磨损不严重用砂纸磨一下就可。

网友:
气动开关?拆吧,反正也已经漏气了。

网友:
只要小心大胆,地雷原子弹也是敢拆的,一个空压机不算啥,拆吧

网友:
能压到几MP    想弄个20MP的玩PCP 。找了N久最多能上15MP。郁闷。

网友:
里面的弹簧断了,换一根就好了。

网友:
是这个东西,拆开大螺栓就看见弹簧了!

网友:
主要是三通止回阀里的止回胶老化撑着止回阀口,弹簧的不能把止回胶复位,严重的就是连马达也转动不起来!因为压力调节装置的气压跟汽缸串通了!解决方法就是把三通止回阀的大螺母卸下,把里面的止回胶跟弹簧挑出,用水沙纸把止回胶按原来的圆堆型磨小一圈!(不要磨太多,只要止回胶不挣着止回阀管就可以了!)弹簧就拉长一点点,然后从新装回就可以了!

网友:
yz

有时候止回阀脏了也会漏气,清理一下就好了。

网友:
没用过,顶贴

网友:
这个东西没散架卖的,换吧

楼主:
实在不行就换新的了,也用了1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