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前辈,这个摄像头的线怎么接?

楼主(2009-05-31):
请教一下前辈,这个摄像头的线怎么接?

红、黑、黄,电源和视频要怎么接?

先谢过!

网友:
红接+12,,黑接-,,,黄视频信号,,要接黑一起用

网友A:
要接黑一起用???????????什么意思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接黑一起用???????????什么意思啊??

视频输出信号也有“负极”,也是那根黑线,公共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视频输出信号也有“负极”,也是那根黑线,公共地线。

没搞明白,麻烦上一张图片看看呢,我一直是把黄线直接和发射模块的黄线直接对接

网友:
也就是把红线接到电源的+上 黑线接到电源的 - 极上  信号输出+接黄线上 - 还是接黑线上

网友:
这是什么头子啊????

网友:
应该是视频头吧

网友:
这个好象是监控头吧

网友:
就是监控头.用3.8的头

网友:
黑色是公共 既是 电源的负也是视频的负

网友:
摄像头的黑线接电源的负极,红线接电源的正极。然后你要拿一根视频线,把视频线的中间那根线跟黄线相连,再把视频线的外线(地线)跟摄像头上的黑线相连。

楼主:
是的,这是监控头,现在明白怎么接了,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