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磨合求救

楼主(2009-05-31):
26小松O艇,磨合期怎样才能在水中行驶不容易熄火

发动机有时加油好像上不去,是不是发动机没有完全磨开

网友:
你动过油针吗?

楼主:
没有动过,发动机不装在船上能正常运作,放在船上就很容易熄火

网友:
连有些老手的汽油船上都安装了电动回航系统,每次放船本来就恨手不够多,还得带上一条救援船,难道让汽油船不熄火比让它跑70码还难?

网友:
同问,楼主的问题和我的也一样,只是我的有离合器,我把怠速调的比较高,怠速倒不熄火,只是突然加油门会熄火

网友:
你检查是不是风门关了~~

网友:
请问楼上的朋友,跑船的时候风门是一直开着的嘛?你的大白鲨是怎样磨合的?谢谢!!!

网友A:
打火的时候关的,等响了一分钟再全开风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火的时候关的,等响了一分钟再全开风门
请问朋友,风门在发动机的哪个部位?谢谢

网友:
启动前关风门拉几下吸上油,然后打开风门拉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