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钟摆与彩虹的区别

楼主(2009-05-31):
请教一下各位高手大大,钟摆动作与彩虹动作的具体区别,动作要领,有教学图或视频更好,谢谢。

网友:
期待高手的答案。

网友:
想知道彩虹补转的时机,练了好久还是掉转的厉害。我觉得彩虹就是更大的钟摆,个人理解,

楼主:
热切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
http://www.rchelicopter.co.uk/moves.htm
具体怎么操作多飞两下很容易自己悟出来,如果悟不出来,建议不要一门心思玩3D了!这是两个非常简单的3D动作!

网友:
网上有个alan帮某厂家拍的视频有教手法的,LZ去找找看吧

网友(2010-04-05):
:funk:   醒悟中.............................

网友A:
彩虹保持路径比较难,重点是路径
钟摆保持高度比较难,重点是不掉高度

网友:
彩虹一般飞的比较低 距离比较长~`
而钟摆间隙小 在高空~

网友:
这种贴一定要顶!

网友:
钟摆是动作间隙小!频率快!也就是弧度小!
彩虹的动作比较慢!但是弧度大!看起来好看!  但是钟摆离近了 气势吓人啊

网友:
 彩虹升降舵小,油门大
钟摆升降舵大,油门变化小

网友(2010-08-15):
这样的啊

网友:
多加练习必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彩虹保持路径比较难,重点是路径
钟摆保持高度比较难,重点是不掉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