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GF改外丝横轴和推力轴承的轴承尺寸???

楼主(2009-06-01):
请问450GF改外丝横轴和推力轴承的轴承尺寸???最好能有个切面图,和在那里可以买得到

网友:
找冰人,什么都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450GF改外丝横轴和推力轴承的轴承尺寸???最好能有个切面图,和在那里可以买得到

呵呵,买过你的桨,等我有空帮你看看,我飞机G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买过你的桨,等我有空帮你看看,我飞机GF

桨用着还好吧?

网友B:
报告:
450SE GF不用改任何轴承就可以使用外丝横轴。
但为了增加桨夹轴承寿命,我建议你拆掉一个3*8*4的轴承换成推力轴承装在里面。
OV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报告:
450SE GF不用改任何轴承就可以使用外丝横轴。
但为了增加桨夹轴承寿命,我建议你拆掉一个3*8*4的轴承换成推力轴承装在里面。
OVER.

谢谢ICEMAN,今晚回家看一下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桨用着还好吧?

桨用着还好哈~~我的GF没加止推.话说我也想+个止推

网友:
止推是可以增加轴承的纵向受力是吧?
止推轴承是什么原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报告:
450SE GF不用改任何轴承就可以使用外丝横轴。
但为了增加桨夹轴承寿命,我建议你拆掉一个3*8*4的轴承换成推力轴承装在里面。
OVER.
fdn

怎么我按你的说法做了,但感觉好像横轴过长的?现在两边桨夹可以伸缩

网友C:
引用 楼主:
fdn

怎么我按你的说法做了,但感觉好像横轴过长的?现在两边桨夹可以伸缩

把684ZZ换装成推力轴承,需要加装0.5mm厚的垫片。

网友:
对,还需要0.5垫片的,横轴垫圈也要的,用1.5 mm的横轴垫圈。

网友:
我也准备改。。。关注下。。

网友:
装了就爽

网友:
GF有推力轴承????

网友:
冰人那里有没这个改装的套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684ZZ换装成推力轴承,需要加装0.5mm厚的垫片。

在哪搞 0.5mm 垫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