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模市场不比航模市场的细分,要么一百多的玩具,要么动辄一千多吓跑新手

楼主(2009-06-01):
船模市场不比航模市场的细分,要么一百多的玩具,要么动辄一千多吓跑新手。不像航模对新手有更多的选择,就连电直也有LAMA2这样400多元的入门产品,已经可以飞的不错了。
快艇难道就没有400-600元之间的产品?让新手知道什么是水刀,什么是压片,怎么调节,哪怕那玩意是ABS做的。也让新手找找船模而不是玩具的感觉。

淘宝上逛逛,要么铺天盖地的俩螺旋桨的玩具,要么就是光那个玻璃钢的船身就6、7百,配齐了怎么也得1200,还不算遥控。

请教一下,那些玻璃钢的船身是国产的吗?飞机的机身有些也是玻璃钢的,也没这么离谱的价啊。
能推荐一款适合新手的带舵机的快艇吗?不要比赛,不要快的飞起来,只要自己玩的开心,比那些玩具船操控更舒服些就行了。

网友:
收购二手的不就行了嘛,,,,

网友:
一碰上模型两字,价格就非常离谱了,上次在淘宝上看到一个微型载人摩托,烧汽油的,只要600多,一个汽油车模,再怎么小,也得一两千吧,这说明玩航模的人都有钱。

网友:
模型本来就是烧钱的东西,,,,,,,,,一千多就能吓跑你的话,,,,,我建议你还是提早放弃吧

网友:
人家一台船用发动机26CC的 CMB 都要上万呢,,,,买全新的大地鹰王摩托车都能买两辆了

网友:
呵呵!买中天的“极速号”吧!好像6-700的样子,也能跑个40多公里的。不过也不带电池盒遥控的哦!

网友:
为什么一台亚托要2000多?

网友:
其实道理很简单,需求量少,喜欢模型的人不少,但是真玩的没几个,需求量大了,东西自然就便宜了,量不大连做山寨的厂也不多,现在的手机价格多便宜啊,需求量大啊

楼主:
呵呵,钱要用的合理。
我是个新手,1000多当然把我吓跑了,因为我还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在不在我的兴趣点上。
如果真的烧上了,义无反顾之余,也还是要考虑合理性的。相信一万多一台的发动机您也不是随便买的。

网友:
呵呵,,,,花钱买模型永远不可能合理
建议你,,新手,,,你周边有没有发烧模友,,,,,有的话天天跟着他们吧
看着学着研究着,,,这样你才能入门
如果没有,,,,,那你就选择一类模型,,,,,比如电船或甲醇船或汽油船,,,,,,,选择后那就闭起眼睛使劲买吧
因为只有你手头上有东西,,,你才能看着学着研究着,,,如果什么都没有,,,光靠上网,,,能学到什么呢
模型是个长期花钱的东西,,,,也许你现在只要台华盛就够了,,,等你入门了,,厌了,,需要小松了,,,,或者久了,,,你又想CMB了,,,,或许更久了,,,你要涡喷了 这钱是要一直花下去的,,,,,到时候你回想起自己花那么多钱已经够买辆飞度了,,到时候你会觉得合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钱要用的合理。
我是个新手,1000多当然把我吓跑了,因为我还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在不在我的兴趣点上。
如果真的烧上了,义无反顾之余,也还是要考虑合理性的。相信一万多一台的发动机您也不是随便买的。

首先你必须有一套好的遥控器,一定得PCM的!!(这很重要,因为以后你可能玩到汽油机。)
建议你先买个便宜的玩具船,开始改装,换成廉价的无刷电机先跑着,用有限的动力让它跑的更快!制作水平有点提高以后,再开始研究油船,油船有甲醇船和汽油船,一定不能上甲醇船,否则以后你会后悔的,甲醇一点不比汽油省事,而且一桶燃料接近200!汽油机就便宜了,装好以后,玩命跑一天,也就十块钱的汽油。
还有你看到那些玩电船的人都跑得挺快!很帅!但是那一个电机加电调再加几套电池就得上千,(别指望这些东西会便宜)一套国产汽油机只要600元,如果船壳自己做的话,除遥控器外,1000元就能搞定。

网友A:
船的成本本来就比飞机高…直机来说…雕几块板加些金属件就可以玩了…船要用模具做的

网友:
主要还是玩的人少,卖的就更少,卖的少了  没人竞争价格自然是宰你没商量。我老婆买的一把铁的圆头钳子,手柄上还有橡胶皮很厚的,才6块钱左右,制造工艺不比一半球头钎简单,结果你看看球头钳要卖多少钱。当年一架GL的垃圾塑料机都要卖400,我说金属的成本300算是撑死了,结果很多人笑我神经,数落我,现在看看,那450才多少。飞越的也就卖400,有些山在的就更便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船的成本本来就比飞机高…直机来说…雕几块板加些金属件就可以玩了…船要用模具做的

贬低对方来抬高自己不太好吧?直机、船、固机、车都玩,没见得船就比其他复杂许多。

网友:
船玩的人少,卖的也少
价格就高了,懂了吧~~~

网友B:
复杂程度而言,直升机和车辆是最复杂的,船其实超级简单,不就几个东西,什么复杂,估计说的人没有玩过直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复杂程度而言,直升机和车辆是最复杂的,船其实超级简单,不就几个东西,什么复杂,估计说的人没有玩过直升机

朋友,我看了你这句话,觉得很好笑,像是在说相声。。
说话不要这么肯定,每种模型都有它的独特之处,可以都说很复杂,也可以说很简单,直升机确实算比较精密了,但是了解后也可以说简单,不过你对船认识的多吗?我什么东西都玩,要跑的动的船是简单,但是要跑的快的船就不是那么简单了,事事都没有绝对,话不要说的太绝对。

网友:
最好是自己动手做。我做汽油船400元买个华盛26CC汽油机,38元买一张三合板,40元买一套树脂,主要的就基本搞。

网友:
其实玩具船定位在几百元,应该是市场需求的结果,存在的基本有他的现实合理性。
不提专业参加比赛的,相比好多电游迷买虚拟银子都动辄几万,和唱歌泡吧比,玩船应该是个比较省钱的事情

网友:
100左右的就有ABS做的快艇啊?速度也很不错了,难道还满足不了LZ吗? 什么水刀啊,压浪板啊 我加上去速度不见快反而还要慢了,还是不加为好. 要快加电池最见效. 一节不够加一组! 看它还快不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