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整KT330的重心???

楼主(2009-06-01):
最近一个时期潜水,现在自己做一个KT330,以原图纸的重心位置调(移动
电池
3S),
不能平衡,但是不以原图纸的位置为点,到能平衡(往后的位置)?
请各位朋友多指教,首先多谢了!!!!!

网友A:
在加电池的情况下,用手指顶着机翼三分之一的位置飞机直到飞机平衡为重心位置。

网友:
我也想知道~!能不能收详细点呢?

网友B(2009-09-18):
最好在黄金分割点附近

网友C(2009-11-02):
挂个线吊起来看看

网友D:
这样做:
首先先看你的飞机,重心应该在机身纵轴和机翼横轴前三分之一交点处,找到重心后,再用橡皮筋套在机身上,调整电池前后距离,使重心稳定在原重心点上。
欢迎交流,北京KT模友俱乐部,群号:12417864
飞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