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7对码及改手问题

楼主(2009-06-01):
小弟刚入手DSX7 2。4G遥控,但不会对码,那个ON/OFF 有三条线的开关怎用的,还有二个塑料小插头(对码头)怎用的?谁有详细一点的说明或者图文指导一下啊(小弟没有接收电)。
另外DSX7原厂是日手的,我想改美手不知道如何搞呢。
原装发射电是9。6V 1500MAH的,充电后控里显示却是11V的,那我换其他
电池
进去的时候是换11V的还是9。6V的。
晕一大堆新手问题,希望有人教一下,身边的模友都给我问到烦不想再回答我的新手问题了。

网友A:
正在用这控 手感挺好的 一朋友帮忙调的 虽然在旁边看着 不过忘了。。。。。
对码插头好象是插在接收机上的右下角 然后开控 通电 不需要接收电 但是得插电调 飞机电池 按住控背面的对码开关 等红灯变绿 好象是两秒种 你说的那个三线开关是控右上角的那个开关吧?有三个档 普通飞行模式放到 最下面就可以了 上面两个似乎是两种3D模式 左上角的开关向内拨是油门保护 9。6V的原厂控电装上去的确是11V 就像3S里电是11.1V 充满以后是12.6V一样 不用换其它电池吧?我充一次能用好几天 改手跟其它控一样 把里面的弹簧换一下位置就O了 再把控里面设置一下
第一次回帖打这么多字/。。。。。。。。
大概就记得这些 不敢确定是否正确 给你个参考吧 其它设置还不会调

楼主:
谢谢哦,那请问美手是MODEL多少?

楼主:
可是我的DSX7默认是MODEL 1是左手油门,MODEL2是右手油门的。
遥控又不能像游戏机一样自定议按键

网友A:
那你说的是美国反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