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7对码及改美手

楼主(2009-06-01):
小弟刚入手DSX7 2。4G遥控,但不会对码,那个ON/OFF 有三条线的开关怎用的,还有二个塑料小插头(对码头)怎用的?谁有详细一点的说明或者图文指导一下啊(小弟没有接收电)。
另外DSX7原厂是日手的,我想改美手不知道如何搞呢。
原装发射电是9。6V 1500MAH的,充电后控里显示却是11V的,那我换其他
电池
进去的时候是换11V的还是9。6V的。
晕一大堆新手问题,希望有人教一下,身边的模友都给我问到烦不想再回答我的新手问题了。

网友A:
我也正想知道这个问题。。。。。。。。。。

网友B:
使用论坛的搜索功能,有很多的!

楼主:
哪有
搜索关键字是什么

网友C:
具体方式是接收电源插其他的端子,把遥控自带的对码线插到电源的端子上,接通接收电源;将电调与电池接上通电,卫星接收器和接收机的信号灯开始闪烁;然后按住遥控器背后的对频按钮的同时打开遥控器电源,对频
开始,几秒钟后,卫星接收器和接收机的信号灯恒亮,遥控器背后的BIND按钮灯恒亮,对频成功;

网友C:
改手后盖拆开,仔细琢磨下就行了!改完后控里的软件模式也要改! 玩模型要琢磨的

网友C:
11.1 v 是充满后电压,默认放电后是9.6!就像手机标称是3.7 充满后是 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