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7对码及改美手

楼主(2009-06-01):
小弟刚入手DSX7 2。4G遥控,但不会对码,那个ON/OFF 有三条线的开关怎用的,还有二个塑料小插头(对码头)怎用的?谁有详细一点的说明或者图文指导一下啊(小弟没有接收电)。
另外DSX7原厂是日手的,我想改美手不知道如何搞呢。
原装发射电是9。6V  1500MAH的,充电后控里显示却是11V的,那我换其他电池进去的时候是换11V的还是9。6V的。
晕一大堆新手问题,希望有人教一下,身边的模友都给我问到烦不想再回答我的新手问题了。

网友:
1.三线开关通常是用在油机上的,也用来对码
2.因为你没有接受电,所以可以可以采用如下方式对码:a.先不开控,将电调插入油门通道(throttle,接收机上好像表了前3个字母);b.将母头的对码线插入电池通道(battery);c.给点调通电;d.按住控背面的透明按钮不放,同时开控,再放开透明按钮,此时接受机指示灯会闪动;e.接收机不闪后拔下对码,对码完成。
3.9.6v是标称电压,8节电池,标称1.2v,每节电池充满后有1.4v以上,所以是这个样子的,换电池同样是8节就可以了。
4.换手的问题,我没换过,我看说明书里面大致是这样的:将控设置为model 2模式,将左手油门通道的弹簧取下,装到右边去,将右手油门通道的压簧片拆下,装到左边去。

网友:
关于jrdsx7的问題或许我能幫到你!手机134243056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