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400pro的可以用325的大桨吗

楼主(2009-06-01):
325的大桨是450的机机用 ,sjm400 的可不可以用啊 用了回不回打到尾桨

网友A:
如果用了那酒不是400了

楼主:
不可以改啊
用325的桨不行啊 能用的话 400用的是多大的桨呢

网友B:
有升级成450的配件

楼主:
有升级成450的配件
真的吗 有照片吗 不只价格如何 让我瞟一眼么

网友:
我也准备把我的SJM升呢 但是觉得290的桨也无所谓 网上有些15一副价格也还可以 如果要升淘宝上有的卖 似乎是70块左右 如果换325的桨夹就30多块 买一个自己升就可以了

楼主:
真的可以升啊

楼主:
SJM400用多大的桨?
可以升多大的呢290?325?

网友:
可以升到325的吧 但是一般这机用290的桨可以了啊 我觉得还是没必要升 如果要升自己买升技件就可以了 另外 尾推也可以升450的 都有升级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