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00ESP 电调选择问题,高手请进。

楼主(2009-06-01):
配置: 500ESP,510×3.;401+261,
电机
:翱翔KV2000,动力
电池
:6S A123
初步决定2者选其一:1、好赢铂金80A; 2、
MEGA 60HV。
个人比较喜欢MEGA 60HV,但是据说6S A123电压低,电流大,不知道3D模式下,这个电调会不会超载,请用过的,或者高手赐教。

网友A:
建议你用凤凰80A

网友B:
6s a123 3d电流最高也就60多A瞬间。
MEGA的定速效果比好赢强多了,当然前提是用LIPO。

网友C:
铂金80A
ZTW85A

网友D:
请教哪里有MEGA的电调卖?

网友E:
用原装的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