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原因造成左右摆尾?

楼主(2009-06-01):
请问诸位老乌最近快速飞行中,尤其是右转弯时出现快速左右摆尾现象?谢谢了!

网友A:
关注高手的回答

网友B:
我想尾巴摆主要陀螺仪的关系
什么感度高低这些要调整了。
但并不是一定是陀螺仪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动力方面!皮带松紧!机件虚位等!我就知道这些都有可能。下面的请补充和修正。

网友C:
先说一下什么飞机?有陀螺吗?还是固定翼?

楼主:
头一天联飞了五个起落都很好,第二天就不行了,自旋后也要来回摆五六下才会静下来,着急啊

楼主:
老式的喜得空三零机401的佗蜾仅

网友D:
尾轴和上面的铜套之间可能积了过多的油和灰,太脏了阻力变大。导致动作尾舵机动作不畅。
或者,过去的炸机导致的尾轴变弯曲了,即使一点点的弯曲也会增加阻力。

网友E:
降陀螺感度试试

楼主:
舵机跳舵,换了一只问题解决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