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0压板

楼主(2009-06-01):
谁能告诉我M10压板T型槽尺寸,谢谢了!

网友A:
       如果是M10的T型螺母三个尺寸分别是12,7,18.比这个稍大就是T型槽的尺寸了吧。

网友:
到五金店具体量量M10螺母的尺寸就行了,螺母的有些参数是一个取值范围,T形槽要稍大一些

网友:
分别是:12MM,19-21MM,8-9MM。

网友:
标12mm的槽用M10的压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M10的T型螺母三个尺寸分别是12,7,18.比这个稍大就是T型槽的尺寸了吧。

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