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虾关于OS60级海模发动机

楼主(2009-06-01):
OS60级海模发动机.侧排气.后进气.在化油器和后机匣盖之间是不是有一个进气阀.是片阀还是旋转阀.有哪一位大虾能上个分解图!多谢!!!: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网友A:
OS有出過60級的海模機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OS有出過60級的海模機么?
就让你看看!!

图片

图片

图片

网友B:
简单到像个水管的三通

网友A:
我在官网没看见60的 46级的就看过 你这个60我就不知道从何而来
而且唔也無法從你的機器上看見60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官网没看见60的 46级的就看过 你这个60我就不知道从何而来
而且唔也無法從你的機器上看見60級~那我就让你看看!!!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到像个水管的三通
小弟诚心请教!!!此话何解!!!

网友:
是有个旋转阀片.

网友C:
是有个旋转阀片.我有一个三叶的,与你的相似
[localimg=400,300]1[/localimg][localimg=400,300]2[/localimg][localimg=400,300]3[/localimg]

网友:
怎么看不到图?

网友A:
看來是飛機機改的。估計力量不大

网友:
是旋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有个旋转阀片.我有一个三叶的,与你的相似
多谢初哥指教!能否上个图片看一下你的筏!!!: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來是飛機機改的。估計力量不大
你错了!是低转速.大扭力型的.它的活塞冲程比缸径还要大....这一点地球人都知道......   如果是飞机改的话.你见过有后进汽.侧排汽的吗?莫非是涵道风扇.......

网友A:
低转速?大扭力?
我比较喜欢高转低扭。
我看侧排气才以为是飞机改的。
后进气的多着,
CMB有PICCO有OPS有。OS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转速?大扭力?
我比较喜欢高转低扭。
我看侧排气才以为是飞机改的。
后进气的多着,
CMB有PICCO有OPS有。OS也有
图片OS90级涵道的吧!多谢指教!!!:loveliness: :loveliness:

网友:
船機我真的沒見過一台是側排的。。。~~除了小排量15 18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