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帮我看看,DIY雕刻机的电控部分还缺哪些东西,谢谢啦!!!(4楼有补充图片)

楼主(2009-06-01):
本人是个完全菜鸟,现在也开始一步步的搞配件,学知识,准备弄个雕刻机. 打算1:学知识,配电控部分的配件,争取先把步进电机弄转了再说。(现在连马达的接线还不会呢^_^) 2.再找机械部分的配件(找配件的过程中会考虑强度、精度等问题) 3.根据已经有的配件设计框架,出图纸,代加工,最后组装。 目前手上已经有了这些配件,请各位先帮我看看电控部分还缺哪些东西,非常感谢!!! 马达全是东方的两相(应该都是混合式的),有两个东方的 UD2115 两相马达驱动器(谁有这种驱动器的资料啊,我找疯了都找不到),还有一些开关电源,一个1204的滚珠丝杆(行程大概140MM,打算做Z轴)我知道坛子里的高手很多,如果有哪位不嫌小弟笨,愿意给予技术指导收我为徒的,愿意把多余的东东全部相送^_^,目前也只有这些了。小弟在此先谢过了!

复件 09

目前手上的东西

目前手上的东西

网友:
最好用大变压器做电源,经得起学习折腾

开关电源就是体积小点,重量轻点,效率高点,其它比不上变压器,特别是你处在摸索学习调试阶段

楼主:
谢谢楼上指点的和帮顶的 真的要买变压器了,我看了UD2115驱动器是接AC100V的,手上的开关电源都是直流5V和12V的,但是不知道变压器要买多少W的才够用...

楼主:
补充一些图片,好让高手帮我分析...

网友:
我也正在做雕刻机,我理解的3轴雕刻机电控部分是这些:1、步进电机(3个),2、12-24V电源(1个),5V电源(1个),3、驱动板(3轴),4、主轴马达(须带夹头和刀 1个),5、主轴配套电源(假如是直流电机必须备,交流磨机之类不用)。

看你应该没有驱动板吧,因没看到连接线,步进电机常用接线法是,两组线圈是独立不相通的,把中间那线都留空,分别接线圈两头,当然要用到万用表测试,也就是说分别测电阻,接电阻大的两组,记住是大电阻而不是开路。

网友:
   1.8度的电机能配5相的驱动吗?? 值得怀疑的
有常州的爱好者么 可以加我QQ380127195以后一起来聚聚

楼主:
回楼上的,我手上的电机和驱动器全部都是两相的。就是驱动器上面的Pulse还有CW/CCW分别是什么意思和怎样接线都不知道,要是有说明书就好了

楼主:
有没有高人愿意收小弟为徒的啊?